信号继电器接触电阻会不会不稳定

楼主(2018-03-11):
在一个测试项目中,使用所有设备共计使用了1000多个信号继电器,用于切换32欧姆的音频负载,电压为1V左右。每天每个继电器需要切换上千次,有效状态为常开吸合。继电器资料上说接触电阻只有0.1欧。
     结果长期观察,发现每天都有几次,到十几次数据异常,这样异常等效于继电器触点多出3到5欧姆电阻,导致负载电流变小负载上的电压也变小。
     另外一个项目用的另一款继电器,只是切换运放放大比例,有效状态为常闭。也是长期大量数据发现,有时某个板子测试数据一直呈漂移变大趋势。  放了一段时间有恢复了。   查来查去怀疑继电器触点增加了10到40欧接触电阻。

     我也不确定一定是继电器引起的,但是除了继电器其他都怀疑过了,只有继电器接触电阻变化比较符合异常现象。
      比较所用信号继电器内部也是机械结构,可能不是太可靠,触点接触总会有老化磨损。
      不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如果真是这样,如何避免呢?

网友A:
换模拟开关试试
或换质量更好的继电器

网友B:
楼主问题锁定了吗?我也要用开关过小信号,要求导通电阻很小,就怕信号继电器使用过程中接触电阻变大。其它元件耐压不够,不太好找。

网友C:
普通继电器不适合切换小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