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C1350LaunchPad试用】CCS7.3环境测试LED呼吸灯

楼主(2018-03-12):
首先说明一下,CCS 7.x版本在win10系统中经常会遇到闪退的情况,
一般是由于Win10系统的内核版本太低引起的,升级一下就好。
本人此次所用为CCS CCS7.3.0、Win10 16299.248。

楼主:
1、LaunchPad作为TI官方发布的开发板,
在CCS开发环境中们已经包含了相关的技术手册、开发库,以及参考例程,
本次的LED呼吸灯演示我们直接使用开发环境自带的例程即可。
首先,我们打开CCS --> Project --> Example

2、我们找到SimpleLink CC13X0 SDK选项,然后选择右边的下载安装,
安装我们需要的CCS1310 开发库。

3、安装完成后文件结构如下

楼主:
4、我们在库文件中找到CC1310 呼吸灯的例程pwmled,
然后点击右侧的Import to IDE,将我们需要的测试例程导入开发环境,
注意要选择SSC编译器版本的例程。

5、导入后,工程文件结构如下。
其中主要的控制代码,在如图两个文件中。

6、在pwmled.c文件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呼吸灯相关的控制代码。

7、直接对我们的工程编译,调试即可将程序下载到
CC1310 LauncPad开发板中。
(吐槽一下,CCS依然没有直接下载选项,不如Keil方便)

楼主:
附上演示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