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在LCD上显示某个引脚的电平

楼主(2018-03-12):
按键控制电机运行,现在没有电机实物,想通过LCD来显示下电机接口的电平,按下按键,如果是高电平,说明电机能够运行,如何来编程呢?

网友A:
把这个口接到其他设置成输入的引脚

@艾丽丝 :那直接上示波器好了
@gujiamao12345 :这么复杂,我是刚开始接触STM32,只是想测试下电机接口的输出电平,有其他较为简单的方法吗?方便留微信吗,请教你,谢谢!
@艾丽丝 :那可以用SPI总线控制TFTLCD,找个demo程序改一改
@gujiamao12345 :用的是TFTLCD
@艾丽丝 :额...数字电平,不就高和低么,STM32IO引脚自带这种模式,你只需要配置下,然后读寄存器即可,至于显示,那看你用哪种液晶了。
@gujiamao12345 :那如何采集该接口上的电平呢?并且在LCD上显示呢?
@艾丽丝 :把与电机驱动相连的OUT接到其他不用的IN上,用IN测量高低。
能说的详细点吗?LCD的显示配置好后,电机的接口接到哪里?

网友B:
没必要那么麻烦,直接用逻辑分*析仪或者带存储的示波器来观察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接一个1K电阻,加一个发光二极管不就好了,代替电机

网友D(2019-03-21):
直接用逻辑分*析仪或者带存储的示波器来观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