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FPGA方案

楼主(2018-03-12):
最近一个项目才需要用USB接口,上位机采用c++开发68013,哪位兄弟有68013的开发包或者上位机开发手册之类的,CYPRESS官网一直上不去,估计人品问题,谢谢。企鹅号 879862287@qq.com

网友A:
官网可以在hosts文件里修改一下DNS映射,应该就可以了。
我这里访问还是可以的。
我这有一个cy suite 3.4.7版的那个软件包,有C++的lib和C#的dll,是官方封装好的调用底层驱动和USB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