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类] 【灯光控制任务书】+看中了那个行车记录仪(视频已上传)

楼主(2018-03-12):
CT107D单片机综合训练平台
主控      STC89C52RC(IAP15F2K61S2那个转接板找不到了就用89C52代替了)
J4         UART
J15       51
J13       MM
J5         BTN
晶振     11.0592M(因为用到了波特率)

视频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1Nzk2NzI5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这个是程序

第一版程序

第二版修改后的程序

网友A:
l老司机了吧...
有空再看看你的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老司机了吧...
有空再看看你的源码....

咦。。。小鲜肉,小鲜肉

网友B:
题目好直接,就是要行车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好直接,就是要行车记录仪~

工具箱我也不介意

网友C:
这么巧,我也看上了行车记录仪哈哈哈

看来要被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巧,我也看上了行车记录仪哈哈哈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A:
把我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网友D:
如果是讨论分享的话,可以说明下思路,给那些参加的同学一些思路感谢,顶你上去

网友E:
楼主应该多分享点

楼主:
1.下面简单的介绍一下本次程序部分,好多我自己理解的也不到位。大家见谅,仅供参考。
主控      STC89C52RC(IAP15F2K61S2那个转接板找不到了就用89C52代替了)
J4         UART
J15       51
J13       MM
J5         BTN
晶振     11.0592M

楼主:
2.因为用的是MM模式,结合该平台的硬件的特点可以使用  XBYTE  操作
主要是MM可以简化程序,尤其是数码管显示方面,简化了不少程序。(已经上传MM编程介绍,和官方例程)

MM编程优点

MM编程优点

官方给的例程

Microsoft Word - MM&IO编程方式说明.pdf

MM优点

楼主:
3.这个是主程序

        cls_display();关闭数码管显示
        cls_buzz();关闭蜂鸣器
        cls_led();关闭LED
        cls_relay();关闭继电器

根据题目要求需要实现从L1~L8依次逐个点亮,再依次逐个熄灭;然后检查数码管,从左到右依次点亮数码管的所有段码,再依次从左到右熄灭。
        test_led_on();从左到右依次点亮LED
        test_led_off();从右到左依次关闭LED
        test_display_on();从左到右依次点亮数码管
        test_display_off();从左到右依次关闭数码管
下面配置定时器0作为时钟,配置为每隔1ms进入一次中断:(进入中断做下面三个事情)     ConfigTimer0(1);
(1)每隔1ms进入一次中断。ms+1,当ms为1000时候代表一秒钟时间
(2)每隔1ms进入一次中断。display(); 执行一次,也就是数码管动态刷新时间为1ms
(3)每隔1ms进入一次中断。intr+1,当intr为10的时候代表10ms时间此时把按键的标志位置一key_flag = 1;  表示每隔10ms按键扫描一次
下面配置波特率,根据要求把波特率配置为9600;(11.0592M计算波特率更加准确。)        ConfigUART(9600);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字节
    {
        RI = 0;  //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RxdByte = SBUF;  //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接收字节变量中

                if(uart_flag)//这个条件是为了题目中   (5) 读取运行时间命令中,低4位保留,各位为0,返回3个字节的时间数据,用16进制的BCD码表示,排列顺序分别为:
                                                                       如果系统运行的时间为12时24分16秒则收到读取时间命令字后,然会3个字节,分别是:0x12 0x24 0x16    如果收到了
                                                                             0XB0    则返回当前时间到串口
                {
                        uart_flag = 0;
                        uart_sendstring(str);
                }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手动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

楼主:
下面对主函数中的每个程序做单独的介绍
        cls_display();
        cls_buzz();
        cls_led();
        cls_relay();

都是利用XBYTE操作

XBYTE[0xA000] = 0x00;关闭蜂鸣器
XBYTE[0x8000] = 0xFF;关闭LED

这个是数码管的
XBYTE[0xC000] = 0xFF; //位选打开
XBYTE[0xE000] = 0xFF; //段码
XBYTE[0xC000] = 0x00;; //位选关闭

/*
*********************************************************************************************************
*        函 数 名: cls_buzz
*        功能说明: 上电关闭蜂鸣器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cls_buzz(void)
{
        XBYTE[0xA000] = 0x00;
}

/*
*********************************************************************************************************
*        函 数 名: cls_relay
*        功能说明: 上电关闭继电器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cls_relay(void)
{
        XBYTE[0xA000] = 0x00;

}

/*
*********************************************************************************************************
*        函 数 名: cls_led
*        功能说明: 上电关闭LED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cls_led(void)
{
        XBYTE[0x8000] = 0xFF;

}

/*
*********************************************************************************************************
*        函 数 名: cls_display
*        功能说明: 上电关闭数码管(共阳)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cls_display(void)
{
        XBYTE[0xC000] = 0xFF; //位选打开
    XBYTE[0xE000] = 0xFF; //段码
        XBYTE[0xC000] = 0x00;; //位选关闭

}

楼主:
        test_led_on();
        test_led_off();
        test_display_on();
        test_display_off();

先说    test_led_on();

/*
*********************************************************************************************************
*        函 数 名: test_led_on
*        功能说明: 测试LED依次点亮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est_led_on(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for(i = 0;i<=8;i++)
        {
                 XBYTE[0x8000] = (0xFF<<i);
                Delay100ms();
        }

}

大约每隔100ms移动一次

然后是   test_led_off();

/*
*********************************************************************************************************
*        函 数 名: test_led_off
*        功能说明: 测试LED依次熄灭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est_led_off(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for(i = 0;i<=8;i++)
        {
                 XBYTE[0x8000] = ~(0x7F>>i);
                Delay100ms();
        }

}

从右到左依次灭

然后是    test_display_on();

/*
*********************************************************************************************************
*        函 数 名: test_display_on
*        功能说明: 测试数码管(共阳依次点亮)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est_display_on(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XBYTE[0xE000] = 0x00; //段码
        for(i = 0;i<=8;i++)
        {
                 XBYTE[0xC000] = ~(0xFE<<i); //位选
                Delay100ms();
        }
}

从左到右依次亮

然后是   test_display_off();

/*
*********************************************************************************************************
*        函 数 名: test_display_off
*        功能说明: 测试数码管(共阳依次熄灭)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test_display_off(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XBYTE[0xE000] = 0x00; //段码
        for(i = 0;i<=8;i++)
        {
                 XBYTE[0xC000] = (0xFE<<i); //位选
                Delay100ms();
        }
}

从左到右依次灭

楼主:
        ConfigTimer0(1);
        ConfigUART(9600);

为了移植方便,以前我就把这些配置参数封装好了,方便随时摘抄

先说第一个     ConfigTimer0(1);

/*
*********************************************************************************************************
*        函 数 名: ConfigTimer0
*        功能说明: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形    参:ms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8;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定时器0达到1ms之后会产生一个中断

在这个中断里面做了三件事
第一  作为时钟计数
第二  1ms刷新一个数码管
第三  10ms扫描一次按键
/*
*********************************************************************************************************
*        函 数 名: isr_timer_0
*        功能说明: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sr_timer_0(void)  interrupt 1  //默认中断优先级 1
{
        TH0 = T0RH;
        TL0 = T0RL;
        ms++;
        display();  //1ms执行一次

        if(++intr == 10)  //1ms执行一次
        {
        intr = 0;
                key_flag = 1;  //10ms按键扫描标志位置1
    }
}

对于display();  //1ms执行一次这个函数是官方给的例程里面抄用的
/*
*********************************************************************************************************
*        函 数 名: display
*        功能说明: 显示函数数码管刷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isplay(void)
{
        XBYTE[0xE000] = 0xff;  //消隐

        XBYTE[0xC000] = (1<<dspcom);
    XBYTE[0xE000] = tab[dspbuf[dspcom]]; //段码

    if(++dspcom == 8){
        dspcom = 0;
    }
}

key_flag = 1;  //10ms按键扫描标志位置1

每当这个标志位出现一次就会调用
read_key(void)   按键读取函数

读取对应的键值,看看是哪个按键按下来了

也是官方给的例程

/*
*********************************************************************************************************
*        函 数 名: read_key
*        功能说明: 读取键值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key_value
*********************************************************************************************************
*/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

    unsigned char key_temp;

        key_temp = (P3&0x0f);

    if(key_temp != 0x0f) //有按键按下
        key_press++;
        else
                key_press = 0;  //抖动

    if(key_press == 5)
    {
                key_press = 0;
                key_re = 1;
                switch(key_temp)
        {
            case 0x0e:
                key_value = 1;  //
                break;
            case 0x0d:
                key_value = 2;  //
                break;
            case 0x0b:
                key_value = 3;  //
                break;
            case 0x07:
                key_value = 4;  //
                break;
        }
    }
    //连续三次检测到按键被按下,并且该按键已经释放
    if((key_re == 1) && (key_temp == 0x0f))
    {
        key_re = 0;
        return key_value;
    }

    return 0xff;  //无按键按下或被按下的按键未被释放
}

然后是配置波特率为了UART通信    ConfigUART(9600);也是封装好的函数
/*
*********************************************************************************************************
*        函 数 名: ConfigUART
*        功能说明: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形    参:baud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

然后配置完波特率以后每当uart接受数据就会产生下面这个UART中断在这个中断里面接受到的数据被保存到了全局变量RxdByte中了
为了以后调用(收到指令做出相应的灯亮)
/*
*********************************************************************************************************
*        函 数 名: InterruptUART
*        功能说明: UART中断服务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字节
    {
        RI = 0;  //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RxdByte = SBUF;  //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接收字节变量中(电脑通过串口发给单片机的0XA0 0XA1 0XA2 0XA3..........0XAF这些控制灯变化的指令)

                if(uart_flag)
                {
                        uart_flag = 0;
                        uart_sendstring(str);
                }      如果收到的是B0这个指令的话,就发送当前时间到串口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手动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

楼主:
按键处理函数key_proc();

在中断里面如果

key_flag = 1;  //10ms按键扫描标志位置1

标志位置一后就会调用

read_key(void)  读取键值

当读取键值以后

需要对键值进行处理

/*
*********************************************************************************************************
*        函 数 名: key_proc
*        功能说明: 按键处理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key_proc(void)
{
        if(key_flag)
        {
            key_flag = 0;
            key_temp = read_key();
        }
        //进入按键处理程序部分
        switch(key_temp)
        {
            case 1:        //S7控制L5
                                led5_temp = ~led5_temp;
                                if(led5_temp)
                                {
                                        led5 = 1<<4;

                                }else
                                {
                                        led5 = 0<<4;
                                }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2:         //S6控制L6
                                led6_temp = ~led6_temp;
                                if(led6_temp)
                                {
                                        led6 = 1<<5;

                                }else
                                {
                                        led6 = 0<<5;
                                }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3:         //S5控制L7
                                 led7_temp = ~led7_temp;
                                if(led7_temp)
                                {
                                        led7 = 1<<6;

                                }else
                                {
                                        led7 = 0<<6;
                                }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4:           //S4控制L8
                                led8_temp = ~led8_temp;
                                if(led8_temp)
                                {
                                        led8 = 1<<7;

                                }else
                                {
                                        led8 = 0<<7;
                                }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
                key_temp = 0;  //完成按键处理程序后,清除键值
}

8个LED指示灯分为2组:L1~L4为远程控制组,
本地控制组的指示灯由独立按键控制开关。
S5控制L7,S4控制L8

这个是题目的要求

以下面的一个例子说明

case 1:        //S7控制L5
                                led5_temp = ~led5_temp;
                                if(led5_temp)
                                {
                                        led5 = 1<<4;

                                }else
                                {
                                        led5 = 0<<4;
                                }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当按键为S7按下时候,先将   led5_temp = ~led5_temp;  取反一次(保证每次按下时,执行的动作也就是亮灭与上次的相反)
分别视情况执行
led5 = 1<<4;
或者
led5 = 0<<4;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这样写的好处是为了,每个灯的亮灭不会影响别的灯,不会干扰

楼主:
        display_proc();
显示处理函数

在定时器中断0里面每隔  1ms就会刷新一个数码管  display();
每隔1ms  就会累加一次ms  直到ms达到了1000。。。。。。。

/*
*********************************************************************************************************
*        函 数 名: display_proc
*        功能说明: 显示处理函数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isplay_proc(void)
{
                if(ms == 1000)
                {
                        ms = 0;
                        S++;

                        if(S==60)//秒
                        {
                                S=0;
                                M++;
                        }
                        if(M==60)//分
                        {
                                M=0;
                                H++;
                        }
                        if(H==24)//时
                                H=0;

                        dspbuf[7] = S%10;  //秒
                        dspbuf[6] = S/10;

                        dspbuf[5] = 11;           //-(横线)

                        dspbuf[4] = M%10;  //分
                        dspbuf[3] = M/10;

                        dspbuf[2] = 11;           //-(横线)

                        dspbuf[1] = H%10;  //时
                        dspbuf[0] = H/10;
                }
}

如果达到了ms==1000  则ms清零
秒S++
如果S==60秒 则S清零
分M++
如果分M==60分 则分M清零
时H++
如果时H==24 则H清零。

然后不同的数码管对应显示不同的数值。

楼主:
最后一个函数   uart_proc();
实现串口的处理。

根据题目的要求

当发送

0XA0 0XA1 0XA2 .....0XAF

时,对应的是L1----L4不同的灯亮

当发送

0XB0

时,对应的是返回串口一个当前时间数据

后面对时间值进行了处理,然后使标志位
uart_flag = 1;

/*
*********************************************************************************************************
*        函 数 名: uart_proc
*        功能说明: 串口数据处理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uart_proc(void)
{
        if((RxdByte & 0xA0) == 0xA0)(这一句是多余了,当时没有考虑好,其实不用把高位清零,直接switch里面判断0XA0 0XA1 0XA2 .....0XAF就好了)

                {
                         switch(RxdByte&0x0F)
                        {
                                 case 0x00:
                                        led1 = 1<<0;led2 = 1<<1;led3 = 1<<2;led4 = 1<<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1:
                                        led1 = 0<<0;led2 = 1<<1;led3 = 1<<2;led4 = 1<<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2:
                                        led1 = 1<<0;led2 = 0<<1;led3 = 1<<2;led4 = 1<<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3:
                                        led1 = 0<<0;led2 = 0<<1;led3 = 1<<2;led4 = 1<<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4:
                                        led1 = 1<<0;led2 = 1<<1;led3 = 0<<2;led4 = 1<<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5:
                                        led1 = 0<<0;led2 = 1<<1;led3 = 0<<2;led4 = 1<<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6:
                                        led1 = 1<<0;led2 = 0<<1;led3 = 0<<2;led4 = 1<<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7:
                                        led1 = 0<<0;led2 = 0<<1;led3 = 0<<2;led4 = 1<<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8:
                                        led1 = 1<<0;led2 = 1<<1;led3 = 1<<2;led4 = 0<<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9:
                                        led1 = 0<<0;led2 = 1<<1;led3 = 1<<2;led4 = 0<<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A:
                                        led1 = 1<<0;led2 = 0<<1;led3 = 1<<2;led4 = 0<<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B:
                                        led1 = 0<<0;led2 = 0<<1;led3 = 1<<2;led4 = 0<<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C:
                                        led1 = 1<<0;led2 = 1<<1;led3 = 0<<2;led4 = 0<<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D:
                                        led1 = 0<<0;led2 = 1<<1;led3 = 0<<2;led4 = 0<<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E:
                                        led1 = 1<<0;led2 = 0<<1;led3 = 0<<2;led4 = 0<<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0x0F:
                                        led1 = 0<<0;led2 = 0<<1;led3 = 0<<2;led4 = 0<<3;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
                }
                if(RxdByte  == 0xB0)
                {

                        str[0] = '0';
                        str[1] = 'x';

                        str[2] = H/10 + '0';
                        str[3] = H%10 + '0';
                        str[4] = ' ';

                        str[5] = '0';
                        str[6] = 'x';

                        str[7] = M/10 + '0';
                        str[8] = M%10 + '0';
                        str[9] = ' ';

                        str[10] = '0';
                        str[11] = 'x';

                        str[12] = S/10 + '0';
                        str[13] = S%10 + '0';
                        str[14] = ' ';

                        str[15] = '\0';

                        uart_flag = 1;

                }
}

然后在串口中断里面根据

uart_flag = 1;

做出条件判断

if(uart_flag)
{
        uart_flag = 0;
        uart_sendstring(str);
}

uart_sendstring(str);
这个函数来自于官方提供的例程
/*
*********************************************************************************************************
*        函 数 名: uart_sendstring
*        功能说明: 通过串口发送字符串
*        形    参:str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uart_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p;

    p = str;
    while(*p != '\0')
    {
        SBUF = *p;
                while(TI == 0);  //等待发送标志位置位
                TI = 0;
        p++;
    }
}

楼主:
暂时就这些

网友D:
@21ic小喇叭 把后面楼主更新的分析过程移到前面去

网友F:
我想问个问题,我基本思路也是这样,但是我数码管动态显示的时候会影响LED的显示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个问题,我基本思路也是这样,但是我数码管动态显示的时候会影响LED的显示怎么解决啊? ...

我qq   1302731753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qq   1302731753

我刚刚仔细读了你的LED显示程序我觉得有参考的价值,也打开了我的思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刚刚仔细读了你的LED显示程序我觉得有参考的价值,也打开了我的思路,谢谢了。 ...

我前面有上传的官方例程,你单独的看官方例程中的数码管显示的代码,这样比较容易看一些

网友A:
本地控制有点小bug
按下S6和S7会控制L5和L6
这个题目没有要求

好的我改一下

楼主:
本地控制有点小bug
按下S6和S7会控制L5和L6
这个题目没有要求

根据题目的要求需要更改下面这个函数

void key_proc(void)
{
        if(key_flag)
        {
            key_flag = 0;
            key_temp = read_key();
        }
        //进入按键处理程序部分
        switch(key_temp)
        {
            case 1:        //S7控制L5
                                led5_temp = ~led5_temp;
                                if(led5_temp)
                                {
                                        led5 = 1<<4;

                                }else
                                {
                                        led5 = 0<<4;
                                }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2:         //S6控制L6
                                led6_temp = ~led6_temp;
                                if(led6_temp)
                                {
                                        led6 = 1<<5;

                                }else
                                {
                                        led6 = 0<<5;
                                }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3:         //S5控制L7
                                 led7_temp = ~led7_temp;
                                if(led7_temp)
                                {
                                        led7 = 1<<6;

                                }else
                                {
                                        led7 = 0<<6;
                                }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4:           //S4控制L8
                                led8_temp = ~led8_temp;
                                if(led8_temp)
                                {
                                        led8 = 1<<7;

                                }else
                                {
                                        led8 = 0<<7;
                                }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
                key_temp = 0;  //完成按键处理程序后,清除键值
}

更改为

void key_proc(void)
{
        if(key_flag)
        {
            key_flag = 0;
            key_temp = read_key();
        }
        //进入按键处理程序部分
        switch(key_temp)
        {

                        case 3:         //S5控制L7
                                 led7_temp = ~led7_temp;
                                if(led7_temp)
                                {
                                        led7 = 1<<6;

                                }else
                                {
                                        led7 = 0<<6;
                                }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case 4:           //S4控制L8
                                led8_temp = ~led8_temp;
                                if(led8_temp)
                                {
                                        led8 = 1<<7;

                                }else
                                {
                                        led8 = 0<<7;
                                }
                                XBYTE[0x8000]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led8;
                break;
        }
                key_temp = 0;  //完成按键处理程序后,清除键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地控制有点小bug
按下S6和S7会控制L5和L6
这个题目没有要求

改好了,老师

第二版修改后的程序

网友A:
嗯...按照规矩,我还是得按照之前提交的程序来评分哦
已经相当profect了,留点美中不足吧。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