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控制LED灯高于2V点亮低于2V熄灭?

楼主(2018-03-12):
(无正文)

网友A:
用个比较器就行,当然也见过用三极管搭的。

网友B:
数学上可以实现,物理上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比较器就行,当然也见过用三极管搭的。

但用比较器,其供电可能有些问题吧

网友C:
2个电阻分压给1个电压检测芯片,芯片输出接1个MOS管,MOS管控制LED

网友D:
不知道 这个 2V 的阈值, 精度要求是多少, 温度稳定性是多少?
不同的要求, 电路就要不同来适应这要求

网友E:
要求不高使用稳压二极管,要求高使用电压比较器,要求有技术含量使用单片机。

网友F:
LED的负极接 (2.0V -LED的导通电压)就可以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ED的负极接 (2.0V -LED的导通电压)就可以了啊。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那你10v怎么办、、、、、、会不会烧

网友H:
简单点的用稳压管和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I:
这个构思很矛盾,有些不同功率的发光二极管,要求点亮电压都不止2V,还要看你怎么供电方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G: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那你10v怎么办、、、、、、会不会烧 ...

串电阻

网友J:
主要是这个2v,要多准呢?1.9~2.1?

网友K:
大于等于2V是个伪命题,连个滞环也没有

网友:
用个2V导通压降发光管就可以了。也可以用一个电阻分压+NPN+PNP管形成电压检测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