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8-03-12):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c0000000 on Page 0 of Length 0x200:
Error 0x00000006/-1060
Error during: Memory, Register,
An unknown error prevented the emulator from accessing the processor
in a timely fash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from the emulator.
The targets should then be power cycled
or hard reset followed by an emureset and reconnect to each target.

Sequence ID: 70
Error Code: -1060
Error Class: 0x00000006

网友A:
忘记给时钟了

网友B:
oxC0000000的地址范围属于CE space

网友C:
应当细心地观察,为的是理解;应当努力地理解,为的是行动

楼主:
哦,我明白了,多谢啊

网友D(2018-11-02):
遇到同样的问题,CE空间读取错误,求问楼主怎么解决?

网友D: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E:
检查仿真器是否插好

网友F:
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G:
查看仿真器驱动

网友H:
驱动装好了没

网友I:
在调试程序往外部RAM下载程序时,容易出现下面这个错误

网友J:
这是在仿真器连接板子时,GEL文件报的错吗?

网友K: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L:
换5.5吧,比较靠谱

网友M:
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N:
一般会是 JTAG 连不上

网友G:
可能驱动不能够兼容芯片吧。

网友E:
检查CPU供电问题,1.8V,3.3V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F:
JTAG的那几个引脚电平是否正确?

网友I:
这个下载看看能不能运行呢

网友N:
还是看着很麻烦的。

网友J:
重新load一下gel文件

网友M:
有可能损坏DSP芯片的。

网友K: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L:
换了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H:
你的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G:
可能和你反馈环路有关

网友G:
谐波作用在磁芯上由磁致伸缩效应引起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