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的问题

楼主(2018-03-12):
调试EKK-8962时,IDE为CCS4.2.4
提示是license的问题,可是之前都是好的啊!

楼主:
另外换一个电脑调试就可以了。自己的电脑死活不行。

楼主:
我换了一块8962就能行了。。

网友A:
估计是板载仿真器部分的EEPROM内部程序被擦除了,所以出现问题。

网友B:
拓宽了大家的思路了

楼主:
哈哈,说不定给大家思路。

网友C:
建议用最新的ccs,最新版的都免费了,不用licens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最新的ccs,最新版的都免费了,不用license

最新版倒是没有用过, 不知道那个版本开始完全免费了.
一直还在用 6.2, 是 7 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新版倒是没有用过, 不知道那个版本开始完全免费了.
一直还在用 6.2, 是 7 吗 ...

是的。而且对于老版本,官网也提供免费的license了。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而且对于老版本,官网也提供免费的license了。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 ...

If you are using the MCU Core download it will automatically generate a license on installation and no user action is required.

也没有说怎么下载一个 license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f you are using the MCU Core download it will automatically generate a license on installation an ...

这句话说的很清楚啊。会自动产生的,不用用户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f you are using the MCU Core download it will automatically generate a license on installation an ...

Free license for older versions
With the release of CCSv7 all previous v4, v5 and v6 releases are free of charge. Simply unzip and copy the License File for Older versions into <install dir>/ccs_base/DebugServer/license. Then go to Help -> Code Composer Studio Licensing information and point CCS to this license file. Restart CCS.

网友E:
这个license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换一个电脑调试就可以了。自己的电脑死活不行。

有可能不兼容硬件。

网友G:
是不是你的仿真器的问题呢?

网友H:
提示什么呀?

网友I:
描述的太简单,无法判断的。

网友J:
两台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样吗

网友K:
没有提示错误,就没有问题。

网友L:
驱动没有按照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另外换一个电脑调试就可以了。自己的电脑死活不行。

就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一块8962就能行了。。

别的电脑能够调试,说明没有问题。

网友E:
报错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换一个电脑调试就可以了。自己的电脑死活不行。

硬件不能够兼容你的电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另外换一个电脑调试就可以了。自己的电脑死活不行。

有可能仿真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H:
提示系统不可行吗?

网友I:
可以截图看看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J:
有可能存在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K:
根据错误信息提示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L:
不能调试出现什么错误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另外换一个电脑调试就可以了。自己的电脑死活不行。

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一块8962就能行了。。

可能焊接的时候存在问题的。

网友O:
难道是硬件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