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有TS118-3的详细资料吗?

楼主(2018-03-12):
这是个红外温度传感器,能采集被测物体温度和环境温度,然后通过与环境温度的补偿,求出实际的被测温度。

但是我感觉资料不是很多,热敏电阻与环境温度的关系没找到相应资料,环境温度与被测物体的关系,都找不到相应的数据公式。

请问大家谁有详细的资料?麻烦了。

网友A:
这个不需要详细资料,也没有详细资料,需要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详细资料,也没有详细资料,需要标定。

这个传感器有2个输出,分别是环境温度和被测物体的电压。

请教一下,已知这两个数据,怎么进行补偿,来确定被测物体的实际温度?

还有那个标定应该如何进行,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有个输出电压的(1;3),那是红外检测信号。还有一个是个热敏电阻(2;4),是检测的TS118的壳体温度,是对TS118进行温度补偿的。被测物体的温度辐射值因为材质的不同其发射率不同,需要通过计算补偿。
T叔发的几份资料我没细看,应该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输出电压的(1;3),那是红外检测信号。还有一个是个热敏电阻(2;4),是检测的TS118的壳体温度,是 ...

材料的发射率固定,并且知道当时输出的电压大小和环境温度,那么是否就能用公式表达被测物体的温度了?

我看了很多资料,计算补偿的公式也有一些。

请问有什么公式或者方法指点一下吗?

楼主:
const float k = 0.004313;
const float delta = 2.468;

const float reftemp = 25; // reference temperature is 25C
const float shiftv = 0.6; // amount to shift thermopile voltage for negative V values in range
const float verr = 0.6;  // voltage error introduced to thermopile by circuit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float thermopileValue = analogRead(THERMOPILE);
  float thermistorValue = analogRead(THERMISTOR);

  // work out thermistor temp from reading
  float v1 = (thermistorValue / 1024) * 5; // source voltage is 5v so reading is fraction of that
  float r = -(v1*1000)/(v1-5); // to get the resistance
  float ambtemp = a + b * sqrt(1+c*r) + d*pow(r,5) + e*pow(r,7); // ambient temp

  float comp = k * (pow(ambtemp,4-delta)-pow(reftemp,4-delta));  // equivalent thermopile V for amb temp

  // calculate the thermopile temp
  float v2 = (thermopileValue / 1024) * 5 + comp - verr - shiftv; // thermopile voltage
  float objtemp = pow((v2+k*pow(ambtemp,4-delta))/k, 1/(4-delta)); // object temp

这是我找的资料,其中有一个参数看不懂,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const float k = 0.004313;
const float delta = 2.468;

这两个常量是如何确定的?我看了这个传感器的资料都没有提到类似的数据。

能帮我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