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芯片方案

楼主(2018-03-12):
做用来一个密码门禁,psoc1可以吗

网友A:
还有别的信息吗

楼主:
主要是PCB板放元器件的面积有限,只能单芯片方案,实现电容式键盘、内部eeprom保存100个密码(最长6字节)。

网友B:
没做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内部软件比较费事吧

网友C:
嗯,外围电路除了触摸感应界面其他的应该很少

网友D: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使用 CapSense 的芯片挺合适的。

网友E:
嗯, CY8C20xx6最多可以支持31个sensor,肯定够用了。

网友F:
是啊,Flash有 8K/16K/32K,应该也够用了。

网友G:
建议用PSOC4S,成本低,管脚多

网友H:
不介意用PSO1,原产现在不主推1系列的,后续量产购买起来比较麻烦。推荐PSOC4也可作为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