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p2.0做输入怎么用?

楼主(2018-03-12):
n76e003的p2.0做输入怎么用?如何定义,头文件没有找到定义

网友A:
keil里设置,或者烧录的时候写配置字

网友B:
#define P20_Input_Mode                                P2M1|=SET_BIT0;P2M2&=~SET_BIT0

网友C(点评):
编译显示P2M1和P2M2未定义,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另外一些功能要在配置字里选择

网友B:
当配置RPD (CONFIG0.2) 为0,P2.0被配置为输入引脚。同时P2.0将永远在输入模式和施密特触发模式,通过P20UP(P2S.7)使能内部上拉电阻。如果RPD未编程,P2.0作为外部复位引脚,P2.0作为管脚功能无效,由于作为复位脚,内部上拉电阻始终有效,此种状态下读取P2.0的值始终为0.

网友B:
楼主你看看数据手册,有讲到。

网友D:
CONFIG0.2  为0,P2.0被配置为输入引脚

网友E:
有一些功能是要通过配置字实现,不是在程序里实现

网友F(2018-11-20):
特殊的IO最好不要占用。

网友G(2019-01-13):
主要是通过配置字实现的,可以在Keil编辑器中设置,还可以在ICP烧录工具中设置。
这两种方法参考这个链接:N76E003 复位引脚(P20)配置为输入的两种方法,如何配置的以及最后需要注意的地方都有,就不复制过来了。

http://www.blogtextbook.com/2019/01/13/n76e003-%E5%A4%8D%E4%BD%8D%E5%BC%95%E8%84%9A%EF%BC%88p20%EF%BC%89%E9%85%8D%E7%BD%AE%E4%B8%BA%E8%BE%93%E5%85%A5%E7%9A%84%E4%B8%A4%E7%A7%8D%E6%96%B9%E6%B3%95/

网友H:
最后所有问题都搞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