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DSP不能同时JTAG连接,但是单独连接是可以的

楼主(2018-03-12):
两个DSP不能同时JTAG连接,但是单独连接是可以的

网友A:
双DSP怎么相连

楼主:
双DSP通过SPI的四根线直接相连

网友B:
最好单独连

网友C:
双联不太好

网友D:
仔细检查一下jtag周围的硬件电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楼主:
啊?那我重新搞下把

网友E:
这个应该是菊花链的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