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做LCD的数据线接口

楼主(2018-03-12):
把接地的跳线断开,就上面通过10K的电阻接3.3V,
还能用做LCD的数据线接口吗?

网友A:
没能读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最好不要用,一般数据总线的驱动能力很小的,上拉了以后会是波形变形比较严重

楼主:
或许意思没能表达清楚,意思就是上拉了还能不能做数据口?

楼主:
行吧,那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