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AD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8-03-12):
可以做12路的100KHZ采样频率的AD转化吗

楼主:
用扩展专用AD新片吗

网友A:
DSP2812有AD芯片,可以对数据进行数模转化

网友B:
MUC自带的  性能一般    只能适用于某些特定场合使用

网友C:
自带的 ADC 能满足这要求也很勉强了. 数据处理已经比较困难了, 建议换个芯片吧 比如带 CLA 的芯片

楼主:
你可以计算一下,那个28335的很牛的,我们的高岩控制用的是片内ADC,我们的采样大概36k左右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吧,DSP2000系列的AD一般都可以实现两路并行采集

网友E:
只要你的中断处理中不要做太多的事  我觉得用2812是没问题的

楼主:
嗯,我放心了

网友F:
12位的话精度上还是可以的吧。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哈

网友G:
MCU的扩展性能用好了,也是非常方便设计的

网友H:
这个AD一般进行数据的采集还是可以的

网友I:
这个实际的用用就知道效果了的

网友J:
建议换个芯片吧

网友K:
做不了这么功能吧。

网友L:
可以 16 路的 AD 输入。

网友M:
2812的AD是一个12位的

网友N:
有16个输入通道,通过内部模拟开关选择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用扩展专用AD新片吗

直接使用DSP2812

网友K:
转换速度没有这么快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用扩展专用AD新片吗

AD芯片没有12路的,可能需要多个芯片。

网友N:
16个通道可以分为两个8通道的

网友M:
实际只有一个AD转换器

网友L: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P:
可以实现的。

网友Q:
配套的12位16通道的AD数据采集

网友R:
TMS320F2812有12位精度

网友:
ADC的转换结果误差较大

网友S:
引用 楼主:
用扩展专用AD新片吗

如何来提高AD采样的精度?

网友T:
16个引脚的AD采样值

网友U:
在单一时间段内最大能提供 16 个自动 A/D 转换

网友V:
可以实现多路选择输入

网友W:
28335的AD采样最快频率是12.5MHz

网友X:
引用 网友A:
DSP2812有AD芯片,可以对数据进行数模转化

要是学习的话,还是2812好

网友S:
引用 楼主:
用扩展专用AD新片吗

只能是外部的ADC芯片吗

网友:
最大的转换误差可以达到9%

网友R:
快速转换时间运行在25MHz

网友P:
ADC的转换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Q:
TMS320F2812是基于代码兼容的C28x内核的新型高性能32位定点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X:
引用 网友A:
DSP2812有AD芯片,可以对数据进行数模转化

16通道的12为AD模数转换器

网友W:
812的AD采样最快频率是25MHz

网友V:
12 位的精度

网友U:
每个转换可编程对 16 个输入通道中的任何一个进行选择。

网友T:
TMS320F2812 内部集成了 ADC 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