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A64配置时钟问题

楼主(2018-03-12):
小白刚上手kea64的开发板,在看手册时有配置外部晶振的代码:

/* the following code segment demonstrates setting ICS to FEE mode generating 32.768MHZ bus*/
/* supposing external 32.768K crystal is installed */
OSC_CR = 0xB0; /* enable oscillator with low power mode */
ICS_C2 = 0x00; /* BDIV=0, no prescalar/
while ((OSC_CR & OSC_CR_OSCINIT_MASK) == 0); /* waiting until oscillator is ready */
ICS_C1 = 0x80; /* external clock reference (32.768kHz) to FLL, RDIV = 0, external prescalar
= 0 */
但运行时一直卡在while ((OSC_CR & OSC_CR_OSCINIT_MASK) == 0);
人都要晕了,求帮助!!!
是不是还没有寄存器没配置完?

网友A:
刚看完KEAZ64的时钟寄存器,你的晶振是多少M的?如果大于4M
第一行代码改成这样:OSC_CR = 0xB4;然后看是否运行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检查下硬件吧,另外建议你多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