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问下有51汇编入门的书籍推荐吗?

楼主(2018-03-12):
     本人这正在学习汇编,想找找此类书籍,例题多的,这样可以通过看人家例题学习,单纯的文字理论看多看不下去。请各位大神推荐下。。。

网友A:
嗯, 这两个帖子回复得不错. 其实 51 的书籍, 早期的单片机教科书基本都讲这个.

不知道楼主为啥热衷与 汇编,  现在玩单片机, 汇编基本被淘汰,  C 的天下啦.
如果真要学习,  先学 C 吧

网友B:
C比汇编方便100倍,现在学汇编有点不太好,且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
推荐学习下新编MCS-51单片机应用设计 张毅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比汇编方便100倍,现在学汇编有点不太好,且没有什么用处

这个不能说没有用处,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汇编有用处,估计楼主有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D:
C语言好点吧

网友B:
那我推荐个:8051单片机c51编程 徐爱卿著 全是汇编

楼主:
本来是学习C的,但是没有人带,自学还是有点难度,改学汇编是因为有个工工程师愿意带我学习汇编,他的产品都是用汇编写的,稳定性也不错,比我们公司原来那个写C的工程师强多了,这也是我学习汇编的原因

还是学习C吧,一时麻烦,后期受益终身,而且现在51基本没有什么性价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29889-1-1.html

老T叔是整个论坛的图书馆,宝库啊

是的

网友F:
好多的,不过应该先看51单片机运行原理,各寄存器的作用, 下去了解他的汇编指令了。  在买块板子写简单DEMO运行就可以了, 边写边看才行如果只是看理论的话你看着没什么感觉 了, 先完蛋简单的,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功能 写过去,在写复杂点的程序了。

网友G:
推荐我图片里的这本书。
然后可以一起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VkBGHtwFcMKF4lWXZ8kAA 密码: y873  这个视频,我反正那时候觉得很好,虽然现在忘干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是学习C的,但是没有人带,自学还是有点难度,改学汇编是因为有个工工程师愿意带我学习汇编,他的产品 ...

这是个案,不管什么原因C就是比汇强大,哪有舍近而求远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来是学习C的,但是没有人带,自学还是有点难度,改学汇编是因为有个工工程师愿意带我学习汇编,他的产品 ...

学习汇编是不错了, 可以让你了解单片机最直接的运行了,但是这种东西会到能写点简单的,能看懂就可以了。 你的技能树应该在往上点了, 不要在这花太多的时间了。 你们公司那个写C 的工程师做的产品不行那是他自己水平的问题和C 语言没有什么关系 了。  有时间多写点C ,多看点优秀的C 原码,多了解下软件架构,低层驱动 的编写, 在往高点 可以去刷算法,也可以在看下 inux 下NB 的代码。 现在单片机的主流 都 是ARM 了不可能让你拿汇编去写了, C 才是首先了,  有时间多学习下操作系统的原理 ,看下实时 操作系统的源码,可以让你对编程有一个新的认识 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来是学习C的,但是没有人带,自学还是有点难度,改学汇编是因为有个工工程师愿意带我学习汇编,他的产品 ...

有师傅带也挺好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手里有开发板,当时想自学C就买了开发板,是普中开发板。先学会汇编满足工作需求,再转学习C,一步步来。汇编的一些指令了解些,CLR置零,SETB置1,MOV等等,延时程序会使用,主要看的资料很杂所以学来学去很杂,有点乱,所以才找一本书,有案例,下载开发板,不懂再问问哪位工程师。

网友H:
学汇编确实有点落伍啦
好不容易转了C,C还是有很大优势的:今后别成了汇编式C。。。。。。

网友I:
我就是学汇编的,只是学得不精,现在新出的8051汇编书籍基本没有了,13楼介绍的那本可以买来看看。
我自己有两本这样的,是汇编程序设计的,感觉还好,现在当当和淘宝都还能买到。

网友J:
感觉汇编的话还是了解一下就好了,知道单片机的原理、一些指令。现在基本上都是用C了。而且汇编还有一个很大问题,如果你换一个系列的单片机就重新学一次汇编,比如ARM的,因为不同系列单片机汇编都是不一样的。你自己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汇编的话还是了解一下就好了,知道单片机的原理、一些指令。现在基本上都是用C了。而且汇编还有一个很 ...

我们公司一直都在用STC的芯片,汇编的好处就是当容量小的芯片,C写不下,汇编写的下,还是先学会小的项目可以完成后,再学习C,汇编能独立做出小项目来,C再学就容易多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一直都在用STC的芯片,汇编的好处就是当容量小的芯片,C写不下,汇编写的下,还是先学会小的项目 ...

如果只立足于本公司的话,51单片机对你来说是够用了;但如果不进步的话,外面的世界就与你没多大关系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只立足于本公司的话,51单片机对你来说是够用了;但如果不进步的话,外面的世界就与你没多大关系了。 ...

学汇编并不是用汇编,而是学底层。底层学好才能更加深入的开发

网友L:
我学习单片机的书
是汇编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我学习单片机的书
是汇编的

你左边这本我也有,是隔壁的职业高中计算机班的人扔掉被我捡的,我当时是电子班,没有单片机这课程,计算机班也没有这课程,这书是学校早几年由上级指定进回的,但我校又没有老师会这个。这书放在教导处那几年了,有一天教导处主任说把这书发给计算机班的学生自己看。
计算机班的学生收到这个也根本没看,很多都乱扔。我当时已经自学单片机两年了,就捡了两本。
时间是1998年

这书有历史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你左边这本我也有,是隔壁的职业高中计算机班的人扔掉被我捡的,我当时是电子班,没有单片机这课程,计算 ...

这本书讲的很好啊~~~~~~~~~~~

网友M(2019-04-29):
初学从C入门好上手,汇编可以作为加深。个人的一点建议,单片机可以说是玩出来的,当你觉得好玩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兴趣学它,如果你一开始就看汇编,绝对看的你头大,我就是先学的C,当时用的是王云51单片机C语言教材(这本书配套有云龙51单片机视频,书和视频结合看新手很容易上手),然后参加了一个学校的小电子比赛,之后到大二才学的单片机(就是学校以课程的形式来讲单片机),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时候老师是讲汇编,但是他不鼓励我们用汇编,很明显C这么简单的形式不用为什么要用汇编这种像裹脚布一样的东西呢?

说的对!

网友N:
啰嗦一下,学汇编转其他汇编容易,转C也轻松, 学C转汇编就比较难。
你偷懒不想学汇编是你的事情,不要去打击别人学汇编的想法。总有地方是要用到汇编的。不要用别人的模子去随意限制自己

网友O(2020-05-23):
用汇编写代码确实爽,有一种很“硬”的感觉,可是手工写汇编的瓶颈在于计算,试想怎么实现4字节的加减乘除?
很简单的计算用汇编都非常复杂,所以咱还是只能用C了

网友P:
     想玩汇编的建议玩玩这个游戏《深圳IO》

网友Q(2020-08-30):
引用 网友O:
用汇编写代码确实爽,有一种很“硬”的感觉,可是手工写汇编的瓶颈在于计算,试想怎么实现4字节的加减乘除 ...

有库文件,当年615所搞的。

Calcl51xx.lib

网友Q:
引用 网友Q:
有库文件,当年615所搞的。

  《单片机程序设计基础》上机软盘文件说明

根目录文件:

    DQ51.ASM ------- 定点子程序库源程序清单
    FQ51A.ASM ------ 浮点子程序库源程序清单(小型库)
    FQ51B.ASM ------ 浮点子程序库源程序清单(中型库)
    FQ51.ASM ------- 浮点子程序库源程序清单(大型库)
    DFQ51HLP.TXT --- 子程序库使用说明书和程序注释(可排版打印装订成册)
    README.TXT ----- 本文件(供打印)
    README.EXE ----- 本文件(直接显示)

子目录文件:

1〉第一章上机程序
    LOOP.ASM ---------- 计数器用作循环控制器的校正算法
    INSERT.ASM -------- 单字节表格的插入算法
    INSERT2.ASM ------- 双字节表格的插入算法
    DELETE.ASM -------- 单字节表格的删除算法
    DELETE2.ASM ------- 双字节表格的删除算法
    LET.ASM ----------- 多字节一维数组的赋值算法
    LET2.ASM ---------- 多字节二维数组的赋值算法
    HZOUT.ASM --------- 点阵汉字显示算法
    KEYIN.ASM --------- 采用键盘缓冲区的输入算法
    QUEUE.ASM --------- 循环队列的有关算法
    QUEUEAPP.ASM ------ 循环队列的应用实例
    STACK.ASM --------- 用户堆栈的有关算法
2〉第二章上机程序

网友Q:
?NADD:  MOV A,R3
        ADD A,R7
        MOV R5,A
        MOV A,R2
        ADDC A,R6
        MOV R4,A
        RET

网友R(2021-01-04):
引用 网友G:
推荐我图片里的这本书。
然后可以一起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VkBGHtwFcMKF4lWXZ8kAA 密码 ...

链接失效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Q:
《单片机程序设计基础》上机软盘文件说明

根目录文件:

你有没有这程序库?
我有那本书,书本后有说这程序库,但是已经是三十年过去了,书中的邮购联系方式应该已失效。
求这程序库。

网友Q:
引用 网友I:
你有没有这程序库?
我有那本书,书本后有说这程序库,但是已经是三十年过去了,书中的邮购联系方式应该 ...

看一下这个

网友I:
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