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JILNKV8或STLINKV2在STM32 RAM 中调试

楼主:
JILNKV8或STLINKV2在STM32 RAM 中调试
这个文档是我在百度文库下载下来的,有些地方我做了补充和说明,把我在调试中的问题和建议记录下来。
才学习STM32没多久,前段时间在贴吧哪位好人贡献的刘凯老师的视频里第二十五集讲到了SRAM调试,前段时间就在淘宝买了个STlinkV2,没想到就用了一次就坏了,就又买了一个,这个倒是好的可自己太菜,用STlinkV2没有在SRAM上调试出来,并且只有MDK4.60以上才支持STlinkV2调试,哎,刚好同学买ARM板子,就让他帮忙带了个JlinkV8,昨晚才到,今早就早早跑到实验室试验下JlinkV8是不是好的,顺带进行SRAM调试。不过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次成功的,这次也不意外。But 经过反反复复修改,查资料,修改,查资料。还是成功啦!下面就把我配置的一些经验,结合网上已经有的一些资料傻瓜式总结出来,
希望所有像我这样的初学者能够少走弯路。。。。。。

楼主(2018-03-13):
先说说在 RAM 中调试 STM32 程序的好处吧!
1. 可以单步调试程序,并且不用像仿真调试那样需要手动调出寄存器窗口查看繁琐的
寄存器位,直接可以通过实验现象来 Debug。
2. 避免擦写 Flash 次数限制,虽然 Flash的烧写次数高达 1000 次以上,但是也经不起
小白程序员的折腾呀!

楼主:
这个问题,其实从STM32各个型号的datasheet就可以看出来.
对比了几个文档之后,我发现STM32F10x系列的不同型号,他们的最少擦写寿命不一样.仔细对比了下,原来是版本的问题.在老版本中,写的内容如下:

楼主:
这是老版本的表述,就说最少是1K次,典型的是10K次.而后面的新版本,其内容如下:

楼主:
新版本的把最少次数改为了10K次,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认为STM32的FLASH擦写周期在1W次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算算,每天擦写100次,那么需要100天.但是你能每天刷100次么?除非你想测试STM32的flash寿命,呵呵.否则,顶多就是30次的样子.这样算来,每天擦30次,从不间断,能用一年左右. 但是你能一年平均每天都擦30次么?
好吧,看到这或许你就大概对STM32flash的擦写次数就有了解了吧,如果你是个有折腾心或是非常爱惜你的板子,那就继续看下去。
一、硬件配置。
我想大多数的人最开始想到在 RAM 中调试程序的时候都认为跟 BOOT[1:0]有关
吧!我也一样,直到我看到一篇博文。

楼主:
大家可以放心这句话的真实性,我已经试了,确实是与 BOOT[1 :0]选择无关。
说了这么多废话,其实就是说不用管硬件配置!!!!!!

·························································································

二、软件配置。
1、 准备
(1)首先最好是已经准备好一个能够进行 Flash 下载的工程。
(2)将 Keil 安装目录下:X:\Keil\ARM\Boards\Keil\MCBSTM32\STLIB_Blinky 的
Dbg_RAM.ini(老版的这个文件可能是RAM.ini)文件拷贝到需要调试的工程目录下。(X表示你的安装目录,每个人的安装目录可能都不一样)
(3) 如果你文件目录下是 Dbg_RAM.ini,那么你就不用下面这步了,如果你是RAM.ini,那就要下面这步设置。
(4)修改 RAM.ini 文件:将红圈处改为“工程名.axf”就行了。如果没有找到该
文件不要怕,自己在文本编辑器里面写一个,就几行保存为.ini 格式就行了。

楼主:
(4)在工程目录下新建文件夹 Ramout。Ramout 用于存放在 SRAM Target 下的输
出文件。

楼主:
2、 IDE 软件配置,我用的是Keil4。
(1) 单击
启动如下对话框,并按照下图配置。

楼主:
(2) 如果按照上述配置方式配置成功后,KEIL 配置模式会变为 SRAM。

楼主:
(3) 单击按照以下步骤一步一步进行配置,Deviece目录下

楼主:
ST 公司的 STM32F103VC,其 Flash 是 256KB,SRAM 是
48KB。记清楚了哟,特别是 SRAM 大小,这个与后面分配空间有关系。因为我们将程序也
放到 SRAM 中,所以需要将 SRAM 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用于存放程序代码,另一个部
分用于存放程序运行中的数据。
256(KB)=256*1024(byte) =262144 (byte) 转换为 16 进制:40000
48(KB)=48*1024(byte)=49152(byte)转换为 16 进制:C000
所以 FLASH 的总大小为 40000,SRAM 总大小为 C000。
从 CORTEX_M3 内核资料我们可以获知,FLASH 的起始地址是 0x08000000;
SRAM 的起始地,0x2000000。

楼主:
(5)Target目录下

楼主:
(6)上图是将程序下载到 FLASH 中,所以 Read/Onl y Memory Areas 起始地址是
0x800 0000,大小 0x4 0000;Read/WriteMemory Areas 起始地址是 0x2000 0000,
大小 0xC000;但是我们是在 SRAM 中进行调试,需要手动将 SRAM 区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用于存放程序代码(Read/Only Memory Areas),一部分用于存放数据
(Read/Write Memory Areas)。所以需要修改这两个区域,结果如图下图:

楼主:
至于为什么这样分配,这都是大神们根据自己做项目的经验总结的,我们可以不必深究。不过也很简单,首先 SRAM 的起始地址是 0x2000 0000,Read/OnlyMemory Areas 是从 0x2000 0000 开始的。至于分配大小,根据程序编译结束后生成的报告 只要 满足 Read/Only Memory Areas 区大于CODE加上RO-DATA ;Read/WriteMemory Areas 区大于RW-DATA加上ZI-DATA 就行了。还有就是给程序分配的空间尽可能大点,给RAM的可以小点。

楼主:
(7)Output目录下

楼主:
(8)C/C++目录下

楼主:
图片如下:

楼主:
可能上面的图片不是太清晰,红色方框中是RAM_MODE REMAP,后面那个是VECT_TAB_RAM

(9)Linker目录下
下面这步我试了下可有可无,做了也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10)Debug目录下,这里可以用JLINK仿真也可以用STlinkV2仿真,用的器件不同下面的第1步就不同,后面的都是一样的。用JLINK仿真就选如图所示,用的STlinkV2就选用ST-Link Debugger。

楼主:
我建议在Setting里选择SWD调试,SWD 模式比 JTAG 在高速模式下面更加可靠。 在大数据量的情况下面 JTAG 下载程序会失败, 但是 SWD 发生的几率会小很多。基本使用 JTAG 仿真模式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使用 SWD 模式的, 只要你的仿真器支持。 所以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模式。在大家 GPIO 刚好缺一个的时候, 可以使用 SWD 仿真, 这种模式支持更少的引脚。
在大家板子的体积有限的时候推荐使用 SWD 模式, 它需要的引脚少, 当然需要的 PCB 空间就小啦! 比如你可以选择一个很小的 2.54 间距的 5 芯端子做仿真接口。
11)在 Debug 标签栏下,点击settings,然后再选择 Flash Download 出现如下窗
口。

楼主:
如果开始和你的板子芯片不同先选中框中的芯片描述,在点Remove,就可以把原来的移除,再点Add添加适合自己板子的。
(12)Utilities目录下

楼主:
三、调试程序。
经过上面一系列的配置,我们已经完成 95%了。现在我们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编译、
下载、调试了。But 在编译之前,建议大家做以下几步,避免出错。
1、 确保整个建立过程是在 SRAM 环境下进行的,需检查第(2)步。
2、 确保 SRAM 大小分配正确,并且认真检查有没有马虎造成的地址大小分配错误,需
检查第(6)(9)(11)步。

好啦,可以编译啦。编译通过后,下载和调试了。

你就可以像使用仿真工具一样的进行仿真了

楼主:
四、出错了怎么办?
如果在下载程序时弹出如下窗口,那很可能是地址分配不正确。从新确定(6)(9)(11)
步是否遗漏,作者第一次就是因为没有做第(9)步才没有成功。

楼主:
好了,写到这基本就差不多了,今天忙了一天就弄这个,既然不能出去玩,就把这个调好了,中途更醉的是我电脑Win8 64位和Keil uVision4有点不兼容,用着用着死掉了,开始装了个4.70的有些程序不能仿真,就装了个低版本的可以仿真了可是4.70的界面乱了,程序不能进行调试了,我卸载了一个,另一个还是不能下载,都卸载在装装好一进界面就停止工作,试了好几个版本各种方法还是不行,一气之下关机出去吃了个饭,回来开机重装竟然好了,好奇怪,感觉运行工程软件还是不要用Win8的好,不然有时候各种莫名其妙的现象。

楼主:
TI 的DSP 用的比较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