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8-03-13):
做了一个板子,是8266与一个蓝牙模块相连,做之前,用线让两者的串口连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画了PCB后就不行了,下载的程序是一样的,那问题极有可能出现在我的板子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另外两个片子我可以确定是好的,请大家看看板子有没有什么问题,一个是完整版的,一个是串口连接的地方。

网友A:
1.哪里不行?描述清楚些
2.TXRX走在了WiFi天线下方,影响天线效果
3.继电器看你标了L/N,如果是接市电目测两个焊盘的距离太近

网友B:
D2\R4是什么滴干活?最好上原理图

网友C:
从P2上标的看,最大的可能是你收接收,发接发了,所以无法通信。
天线下方和附近严禁有金属件,比如走线和铺铜,从你的地全部都没连一起来看,应该是关掉了铺铜的显示而不是没把地接一起,很可能也铺进了天线附近。
M1明显是AC-DC模块,但L和N是太近了,焊盘两者中间部分要做小,导电部件之间至少2mm或2.5mm(看你过什么标准),最好再加开爬电槽,前面要加入保险丝并在丝印上加上保险丝规格标注,而且220V输入也没有接线进来的地方(接线柱或插座),那里的间距要求是3mm以上。一次侧220V和二次侧3.3V间要求6mm以上,不够就开爬电槽,不足4mm(海拔2000M以下,5000M以下为6mm)要加0.4mm厚度以上绝缘档板。建议你看一下安规相关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P2上标的看,最大的可能是你收接收,发接发了,所以无法通信。
天线下方和附近严禁有金属件,比如走线和 ...

谢谢建议!已找到问题并解决了,器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哪里不行?描述清楚些
2.TXRX走在了WiFi天线下方,影响天线效果
3.继电器看你标了L/N,如果是接市电目测 ...

感谢回复!已找到问题并解决了,器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R4是什么滴干活?最好上原理图

谢谢回复!已找到问题并解决了,器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