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官方最新HAl库在stm32F412上搭载freerto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8-03-13):
我用cube 创建了一个模板,由于FREERTOS需要用到Systick 我就使用tim1做timebase ,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问题

网友A:
FREERTOS需要用到Systick 我就使用tim1做timebase
~~~~~~~~~~~~~~~~~~~~~~~~~~~~~~~~~~~

这个是没有定义变量!

网友A:
建议 楼主 看看 freertos 的例程。我先上传一个 freertos 的中文的资料,请楼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EERTOS需要用到Systick 我就使用tim1做timebase
~~~~~~~~~~~~~~~~~~~~~~~~~~~~~~~~~~~

你看  已经定义了

网友A:
移植freertos 有几个东西需要改造一下。
另外 你使用cube 选择中间件喽吗?

网友B:
参考下原子的文档和你这个类似

网友A:
对啊!

要不 你把出了问题的 工程 压缩一下,以附件上传,我们分析分析!

网友C:
HAl库 是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

要不 你把出了问题的 工程 压缩一下,以附件上传,我们分析分析! ...

谢谢,我准备不用cube里面的freertos了 自己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

要不 你把出了问题的 工程 压缩一下,以附件上传,我们分析分析! ...

这个问题跟编译器有关系,跟FREERTOS的移植没多大联系。

网友D:
你用cubeMx生成的?为什么要这样改?直接有中间件呀..

网友A:
既然 你都用了 CUBE 了 为何 还要自己 去移植 FREERTOS?
而不是去勾选那个 middleware?

网友E:
这么多错误,库没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cubeMx生成的?为什么要这样改?直接有中间件呀..

用CUBE配置勾选了freertos 后来出了问题,我去把系统剥开看看是否是配置影响了 而且用CUBE配置的不能用systic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错误,库没加吧;

不是库档原因,port 已经添加,就是问题在 u8 uin8_t unsigned 上面

网友F:
推荐使用ucos

网友F:
基于freertos的工程模板应该有很多可以参考

网友G:
是不是官方有个cube的BSP,里面有移植好的FreeRTOS

网友H:
看你你文件的调用 和依赖关系吧,

网友I:
没定义吧,,,好多undef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