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 BLDC无感无刷电调换相不均匀问题

楼主(2018-03-13):
如图,控制波形出现换相不均问题,换相策略:采用比较器,每个PWM周期低电平检测过零点信号。
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教大神指点指点。

图中示波器波形为A、B相的的波形

网友A:
您好,请检查过0检测电路是否三项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检查过0检测电路是否三项不一致。

三相分压电阻没有问题,我在用的板子是一个成品,我在自己写程序。遇到这个问题。望大神多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837394-1-1.html
参考一下这个。

谢谢,我研究研究。

网友C:
新手不懂这个概念,只知道这个是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D(2018-06-02):
你说的不均匀指的三相波形不均匀 还是 梯形波不对称啊

网友D:
首先 无论是什么不对称 都是你的换相策略有问题  检测过零点 延时换相    过零点低速情况下可以选择偏低于vcc/2的电压  高速可以使用vcc/2 但是一般都出现 低速换相滞后 梯形波前半部分拉长后半部分短   一般都是按时间提前换相 基本都过零点的基准电压不进行变动  提前换相和滞后换相 可以这么理解  在过零点电压不变的情况下 你的过零点信息出现在换相60度的前一半时间内 则为滞后换相  如果出现在60度电角度的后一半时间内 则为超前换相

网友E:
自己规划的问题,跟芯片无关,你设计的波有问题。

网友F(2021-08-04):
我的也是,有些相波形宽,有些波形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