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萤火虫ESP32体验】——实战 控制LED

楼主(2018-03-13):
上次我们完成了开箱与开发平台的搭建,这次我们要真枪实战了,好了废话不多说,开始了。

楼主:
首先来介绍下 萤火虫ESP32的资料介绍
FireBeetle Board - ESP32板载ESP-WROOM-32双核芯片,支持WiFi & 蓝牙双模通信,外围兼容低功耗硬件设计,深度睡眠模式下功耗仅为10uA。主控器支持USB和外接3.7V锂电池两种供电方式,可实现双电源下自动切换电源功能,并支持USB和外接DC两种充电方式。体积小巧,接口方便,上手简单,可直接应用于物联网低功耗项目。

楼主:
FireBeetle Board 板卡的高清图

楼主:
FireBeetle Board - ESP32主板在硬件上做了特殊的arduino IDE兼容,不用手动切换boot模式,实现一键下载。在编程方面,支持Arduino、idf(linux)、micropython等多种方式,并且,对于Arduino IDE做了引脚映射,可以直接传递Dx来配置引脚,使用方式上兼容UNO,从而降低了使用的门槛。

楼主:
关于萤火虫 ESP32 的特性 必须得了解

DFRobot FireBeetle系列兼容
低功耗(Ultra-low power 为10uA)
响应速度快(最高400KHz)
性价比高
小尺寸,方便安装
技术规格
工作电压:3.3V
输入电压:3.3V~5V
支持低功耗:10uA
支持最大放电电流:600mA@3.3V LDO
支持最大充电电流:500mA
支持USB充电
处理器:Tensilica LX6双核处理器(一核处理高速连接;一核独立应用开发)
主频:240MHz
SRAM:520KB
Flash:16Mbit
Wi-Fi标准:FCC/CE/TELEC/KCC
Wi-Fi协议:802.11 b/g/n/d/e/i/k/r (802.11n,速度高达150 Mbps),A-MPDU和A-MSDU聚合,支持0.4us防护间隔
频率范围:2.4~2.5 GHz
蓝牙协议:符合蓝牙v4.2 BR/EDR和BLE标准
蓝牙音频:CVSD和SBC音频低功耗:10uA
工作电流:80mA(平均)
频率范围:2.4~2.5GHz
支持Arduino一键下载
支持micropython
片上时钟:40MHz晶振、32.768KHz晶振
数字I/O:10(arduino默认)
模拟输入:5(arduino默认)
SPI:1(arduino默认)
I2C:1(arduino默认)
I2S:1(arduino默认)
LED_BUILTIN:D9
接口方式:FireBeetle系列兼容
工作温度:-40℃~+85℃
模块尺寸:24 × 53(mm)/0.94 x 2.09(inches)
安装孔尺寸:内径3.1mm/外径6mm

楼主:
引脚布局
FireBeetle Board - ESP32主板在硬件上除了兼容乐鑫官网的引脚布局,还做了特殊的 Arduino IDE的PIN兼容,使用Arduino IDE编译时可以直接使用Dx(x=0,1,2,3,4...)来控制相应的 GPIO 口。

网友A:
围观实战

感谢支持

网友B:
点灯大师第一阶修炼成功

继续努力

楼主:
费力好久才找到这个驱动,电脑一直驱动不了ESP32

楼主:
终于可以正常驱动了

楼主:
FireBeetle Board-ESP32默认Blink灯连接到D9,输入代码:
// the setup function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or power the board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LED_BUILTIN as an output.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楼主:
下期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