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38的FLASH擦除和写

楼主(2018-03-13):
PIC16f1938的FLASH擦除和写一直不成功,而读取是正常,请问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操作闪存编程解锁序列?

网友B:
MICROCHIP代理,欢迎咨询!

网友C:
写保护打开了?

网友D:
如果是开了保护呢,以后就不能擦写了吗

网友E(2018-07-10):
楼主问题是否解决了,没解决看联系我

网友F(2019-03-21):
和加密没关系,加密只是防止外部读操作

网友F:
问题太笼统,还是把代码贴出来吧

网友G:
通过编程器去擦除?还是用代码执行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