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PIO的中断,从沿触发到第一个指令执行1uS左右算正常吗?

楼主(2018-03-13):
GPIO的中断,从沿触发到第一个指令执行1uS左右算正常吗?(系统8MHz外部时钟,启用PLL到最高)
一般这个时间最快能到多少?

网友A:
有点长,要确认你的系统时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长,要确认你的系统时钟频率!

我在中断中做连续GPIO反转的周期大概在160nS,但是在主程序中做连续GPIO反转周期大概在56nS,
这个系统时钟频率是否可以确定?

这个区别一般什么情况导致?

网友B:
是那个系列呀?一般是来个clock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系列呀?一般是来个clock就好了

STM32F103RC

网友B:
这是CM3,CM3的中断响应包含三个部分入栈,取中断向量,跟新寄存器.一般是12个系统时钟周期,但是碰巧是咬尾中断,那可以缩短到6个周期喔.我觉得你这个是不是有其他中断穿插了,cubeMx默认是有1ms的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很高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CM3,CM3的中断响应包含三个部分入栈,取中断向量,跟新寄存器.一般是12个系统时钟周期,但是碰巧是咬尾 ...

我是采样500K的波形,如果这么算得话,中断进入后12周期占了快0.5uS,中断程序只能几个指令周期执行完才可以。看来应该做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采样500K的波形,如果这么算得话,中断进入后12周期占了快0.5uS,中断程序只能几个指令周期执 ...

PWM呀...

网友C:
1US也很快了;

楼主:
以PWM的频率去采样另一个引脚信号。

网友D:
正常,你8MHz而已,没毛病。

网友E:
你觉得应该多少呢

网友F:
采样500KHz信号是什么概念呢?计数,测频率?

网友G:
这个时间可以接受的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系统时钟经过分频后从MCO引脚输出的信号频率

楼主:
我试完了,使用中断模式,在进入中断占用12个周期之外,精简程序,能够以500K的频率采样其他IO引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