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缓冲芯片

楼主(2018-03-13):
(无正文)

网友A:
100M,这个必须用差分了。
TTL电平就别想了。

网友B:
可以参考以太网收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这个必须用差分了。
TTL电平就别想了。

说错了,不是100M,是12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错了,不是100M,是12Mhz

依然优先考虑以太网收发器,优点是价格较低。另外LVDS收发器也可以满足,但价格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