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器件失效后恢复合格状态原因求助

楼主(2018-03-13):
最近在对一款CMOS元器件做检测过程中发现输入端漏电流轻微超值失效,在元器件放置几天后重新检测,输入漏电居然合格了。找不到这种现象的原因,请教各位高手解释理论一下。谢谢!
(检测设备,检测程序,检测环境均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A:
“检测设备,检测程序,检测环境均没有发生变化”
检测室温、湿度确定没有变化?

网友B:
对于高阻抗输入器件,测试方法和设备非常讲究,甚至对湿度都有要求,而元器件对温度也可能存在敏感性,故每次测试务必保证测试条件的严格一致,否则测试结果很可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