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电路中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8-03-13):
下面是刚拿到的电源电路,里面有两个220uf的钽电容,还有一个超级电容,还有几个小的电容 ,请问这些电容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哪些可以去除或者替代的不。这个电路是NB的电源供电电路,每次发射的电流大概在80mA左右,请问这些电容的作用,求解

网友A:
小电容用于滤波,
大电容储能,保证power2电源断开以后还能工作一段时间,具体多久不好说。

网友B:
这么多电容,上电瞬间MOS管会不会挂掉?

@yes19891989 :根本不会有几十A,甚至比用两个220uF的铝电解的上电电流还小,因为超级电容充电很慢,钽电解的ESR比铝电解大。
跟我想的一样,这么电容,上电电流瞬间估计都要几十A 的电流,估计多开几次机mosfet就直通了

网友C:
采用超级电容是为了提供断电时更长时间的电源供给,给数据保存等功能提供能源。采用钽电解是为了获取更好的高频纹波特性,小电容则为高频去耦。能不能用其它电容代替,要看负载的要求。如果仅为射频发射电路,用铝电解就可以,无掉电数据保存之类的功能需要,超级电容就无必要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电容,上电瞬间MOS管会不会挂掉?

不会挂,事实上该电路的上电电流不大,因为超级电容的内阻很高,跟同样容量的常规电容特性截然不同。超级电容采用电化学反应来储能,而不是常规的电容效应,电化学反应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挂,事实上该电路的上电电流不大,因为超级电容的内阻很高,跟同样容量的常规电容特性截然不同。超级 ...

我见过很多有超级电容的电路都是用恒流电路给超级电容充电的,没用测过,如果真是内阻很大那就涨见识了,但是我记得电磁**就用到超级电容做,如果内阻很大怎么能瞬间提供如此强大的电流?

******************************************************************************************************************************************************************************************************************************************************************************************************************************************************************************************************************
奇怪,电磁Pao的Pao不是汉字吗?怎么服务器不能正确寻址到这个汉字内码了吗?

不是不能寻址,是被服务器ping蔽了

网友E:
栅极和源极加个电容,后面的电容是储能,和滤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很多有超级电容的电路都是用恒流电路给超级电容充电的,没用测过,如果真是内阻很大那就涨见识了, ...

此“超级电容”非彼“超级电容”,名称存在误用。“超级电容”特指基于电化学反应储能的器件,特性类似于电容但不同于电池,其容量是等效的,相当于同容量电容的储存电荷。超级电容与同容量的普通电容比,体积要小得多,但耐压不高,充放电特性也不同于普通电容。有些**将大容量普通电容也称为超级电容,这是不对的。需要恒流充电的都是大容量普通电容,不涉及电化学反应。
至于pao的问题,你该懂的,显然这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超级电容”非彼“超级电容”,名称存在误用。“超级电容”特指基于电化学反应储能的器件,特性类似于 ...

看走近科学里面讲用于汽车的超级电容使用石墨烯作为电介质,不是靠化学反应来储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走近科学里面讲用于汽车的超级电容使用石墨烯作为电介质,不是靠化学反应来储能的 ...

都说了,此“超级电容”非彼“超级电容”,名称存在误用。什么是“超级电容”的正确定义?那是由第一只叫做超级电容的器件问世时决定的。

网友C:
现在有人把容量很大(至少F级)的电容都称作“超级电容”,如果这么叫可以,那你去买一大袋普通的数百至数千微法的铝电解电容,然后把它们并联在一起,就此得到法拉级的容量,那么,你认为这就是超级电容么?

网友C:
一只5V耐压的超级电容,直径一般在1厘米左右,高度也在同样范围内,常见容量为4.7F。如果是电解电容,同样耐压下容量最大只能做到数百uF。

网友C:
现在在研究代替电池的“超级电容”,其内容结构与1980s就商业化的超级电容不同,这类超级电容不是靠电化学效应来储能,而是靠特别的结构实现大容量,这类电池可以大电流放电,但这类电池不会用在一般电子产品中,成本太高了。电化学效应超级电容则很便宜,等容量的价格比普通电容便宜很多,一只也就几毛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在研究代替电池的“超级电容”,其内容结构与1980s就商业化的超级电容不同,这类超级电容不是靠电化学 ...

哈哈,我不跟你一起瞎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不跟你一起瞎掰了

最好的办法,自己去买一只测测。顺便一说,我手里就有,30年前就测过。当年本打算用在随声听里降低电池容量末段时的抖晃率,但完全无效。用万用表(模拟表)测,其充电瞬态的表现远不及1000微法的普通铝电解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很多有超级电容的电路都是用恒流电路给超级电容充电的,没用测过,如果真是内阻很大那就涨见识了, ...

因为此字和“约”组合会有特殊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