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稳压管的等效电路....

楼主(2018-03-13):
稳压管,就是个处在“充电状态下的电压源”,见下图。

网友A:
实在不明白这样的话题能有什么用?整天净自己整一些新概念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明白这样的话题能有什么用?整天净自己整一些新概念出来。

稳压二极管的等效电路并不是个什么“新概念”。没学过的,可以学。

注意,那些知识都是极为基础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压二极管的等效电路并不是个什么“新概念”。没学过的,可以学。

注意,那些知识都是极为基础的东西。 ...

稳压二极管的等效电路的确不是什么新概念,但是把稳压二极管当成一个“充电状态”的电压源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B:
你最好找到你这个概念出处,否则,当你吹牛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的等效电路的确不是什么新概念,但是把稳压二极管当成一个“充电状态”的电压源还真是第一次听 ...

你还会听到许多你此生第一次听到的东西。

而如果你不去学习,那些“第一次”将永远是个“零次”,对于你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