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各位前辈用HAl怎样关闭定时器和清除

楼主(2018-03-13):
定时器已经开启并能用了  用的是比较输出的反转输出  ;但
现在我想用一个按键中断服务函数关掉其
我本来用的是这两个函数 因为在初始化
中用到了相反函数START
{
                HAL_TIM_Base_Stop(&htim1);// 停止定时器
        __HAL_TIM_DISABLE_IT(&htim1, TIM_IT_CC4);//关闭通道4
}
上面注释的是我本意 结果...
// 停止定时器 -----> 不生效
//关闭通道4 ----> 把我其他定时器也关了 并且还是有持续低脉冲输出
还有定时器该怎样清除 外部中断关闭后还有另一个按键继续启动  不能影响下次整个执行,
下次在按键开启后执行又该怎样初始化....

另外请前辈 大神们说具体点 半个小白一枚

网友A:
stop改成Start

楼主:
Start不是开始的意思吗? 我要停止耶。而且
要影响指定定时器   关闭指定定时器  并清除相关位 接着马上开启定时器   并且是指定定时器和通道  其他定时器继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art不是开始的意思吗? 我要停止耶。而且
要影响指定定时器   关闭指定定时器  并清除相关位 接着马上 ...

我试过,Start可使能定时器,Stop可以失能定时器,但CNT任然在计数。你应该在Stop后读cnt并清零CNT供下次读取。

楼主:
我现在要用外部中断的内容 去清除掉定时器本来正在运行的内容   怎么才能做得到?试过了 只是初始化不行 ,还得清除相关位

请前辈 大神们告知下 在HAL中应该怎么办

网友B:
不会吧,我下面的代码百试百灵....你是OC输出?如果是-->HAL_TIM_OC_Stop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7);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7,0);

网友C:
定时器的启停通过   __HAL_TIM_ENABLE(htim); /__HAL_TIM_DISABLE()控制,最终是操作 TIMx_CR1_CEN位。
定时器关闭了计数器是不会计数的。
而比较通道的关闭,需通过TIM_CCxChannelCmd( )来控制,最终是操作TIMXx_CCER_CCxE位。【这里的函数基于stm32cube库,你弄清操作哪些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我下面的代码百试百灵....你是OC输出?如果是-->HAL_TIM_OC_Stop

            HAL_TIM_Base_Stop_IT ...

他好像给我其他定时器也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的启停通过   __HAL_TIM_ENABLE(htim); /__HAL_TIM_DISABLE()控制,最终是操作 TIMx_CR1_CEN位。
定 ...

停止方法找到了  但是中断结束后他好像还继续执行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怎样把他清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我下面的代码百试百灵....你是OC输出?如果是-->HAL_TIM_OC_Stop

            HAL_TIM_Base_Stop_IT ...

停止方法找到了  但是中断结束后他好像还继续执行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怎样把他清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的启停通过   __HAL_TIM_ENABLE(htim); /__HAL_TIM_DISABLE()控制,最终是操作 TIMx_CR1_CEN位。
定 ...

我现在主要想清除定时器那边在运行的程序  定时器中断服务中有很多程序
我想用外部中断清除掉  再马上重新打开定时器

楼主:
Start不是开始的意思吗  另外我在中断中还把定时器初始化加进去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Start可使能定时器,Stop可以失能定时器,但CNT任然在计数。你应该在Stop后读cnt并清零CNT供下次 ...

那具体代码该怎样实现呢   hal不懂 且没中文手册  词典翻译的关键词几乎一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具体代码该怎样实现呢   hal不懂 且没中文手册  词典翻译的关键词几乎一个意思
...

HAL_TIM_Base_Start(&htim1);
HAL_TIM_Base_Stop(&htim1);

网友D:
/* Blocking mode: Polling */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ar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op(TIM_HandleTypeDef *htim);
/* Non-Blocking mode: Interrupt */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art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op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Non-Blocking mode: DMA */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art_DMA(TIM_HandleTypeDef *htim, uint32_t *pData, uint16_t Length);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op_DMA(TIM_HandleTypeDef *htim);

看头文件啊,这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D:
/* Blocking mode: Polling */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art(TIM_HandleTypeDef *htim);
HAL_Stat ...

呃呃  大哥感谢你贴出来  但麻烦能翻译下吗? 这些我在手册都有看到  但是呢,用词典翻译出来都基本一个意思

网友E(2019-09-18):
清问楼主 ,你的第二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