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四段调光恒流IC

楼主(2018-03-13):
IC特点:
80MA四通道定电流
600V高压LED驱动晶片
效率大于90%,
单颗IC最大功率18W,可以多颗并串联使用
具有输入功率自动调节的功能, 电流降低的幅度通过外置电阻设定
具有输出电流随温度自动调节的功能, 温度保护点可以通过外置电阻设定
应用范围:
一般 LED 照明
T5/T8 系列 LED 日光灯管
LED 球泡灯
LED 筒灯
LED 吸顶灯
LED 投光灯
LED 工矿灯
AC LED

网友A:
看样子, 性能还不错啊
为什么没有电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 性能还不错啊
为什么没有电感的呢

这款IC,不用上点解电感,最大的减低成本

网友A:
没有电感, 怎么恒流,  脉冲方式平均电流不变吗?
如果是这个方式, 可能可靠性不是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感, 怎么恒流,  脉冲方式平均电流不变吗?
如果是这个方式, 可能可靠性不是很好吧 ...

我这里有份资料,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A:
看了你提供的手册, 并没有说明白怎么恒流的, 我觉得只是通过开关切换, 电源效率不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提供的手册, 并没有说明白怎么恒流的, 我觉得只是通过开关切换, 电源效率不会高 ...

效率在90%左右

网友A:
效率在90%左右,  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就这么提供一个数据, 难以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在90%左右,  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就这么提供一个数据, 难以相信

这颗IC,属于台湾进口的,效率大于90%,像上面的那个灯板就是电流设定电阻,电阻设定可调,灯板灯率可调,单颗IC最大负载是18W,理想负载是10-12W

楼主(2018-05-21):
:NU507D 是一简单的高压定电流元件, 在各种 LED照明产品的应用上非常容易使用, NU507D 其具有绝佳的负载与电源调变率和极小输出电流误差, 能使 LED 的工作电流以及温度稳定限制在设定范围内 , 大幅增长 LED使用寿命。NU507D 具有输出电流随温度自动调节的功能。 当过温保护启动时, 晶片温度越高 , 则输出电流越低。 到达平衡点后, 温度不会再升高 , 输出电流也不会再下降, 也不会有闪烁现像。 温度保护点可以通过引脚 TR 端的外置电阻进行设置。具有 输入功率自动调节的功能, 当输入电压过高时, 将降低输出电流, 电流降低的幅度通过外置电阻 VR 设置,以此保证输入功率不随输入电压变化。

楼主:
NU507D 是一简单的高压定电流元件, 在各种 LED照明产品的应用上非常容易使用,

楼主(2018-07-09):
IC特点:
80MA四通道定电流
600V高压LED驱动晶片
效率大于90%,
单颗IC最大功率18W,可以多颗并串联使用
具有输入功率自动调节的功能, 电流降低的幅度通过外置电阻设定
具有输出电流随温度自动调节的功能, 温度保护点可以通过外置电阻设定

楼主(2018-08-15):
NU507D 是一简单的高压定电流元件, 在各种 LED照明产品的应用上非常容易使用, NU507D 其具有绝佳的负载与电源调变率和极小输出电流误差, 能使 LED 的工作电流以及温度稳定限制在设定范围内 , 大幅增长 LED使用寿命。NU507D 具有输出电流随温度自动调节的功能。 当过温保护启动时, 晶片温度越高 , 则输出电流越低。 到达平衡点后, 温度不会再升高 , 输出电流也不会再下降, 也不会有闪烁现像。 温度保护点可以通过引脚 TR 端的外置电阻进行设置。具有 输入功率自动调节的功能, 当输入电压过高时, 将降低输出电流, 电流降低的幅度通过外置电阻 VR 设置,以此保证输入功率不随输入电压变化。

楼主(2019-02-14):
80MA四通道定电流
600V高压LED驱动晶片
效率大于90%,
单颗IC最大功率18W,可以多颗并串联使用
具有输入功率自动调节的功能, 电流降低的幅度通过外置电阻设定
具有输出电流随温度自动调节的功能, 温度保护点可以通过外置电阻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