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过流保护分析

楼主(2018-03-13):
T3为200:1的交流互感器,现在想要实现AC220V下的风机过电流保护,如风机电流超过15A,CPU可以收到一个开关量变化的信号。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图中的电路!

xch
一个烂电路有啥可分析的?喝咖啡去

网友A:
能否用个 模拟比较器呢

网友:
没看明白电路图是意思,有两点疑问:
1: 互感器出来应该是交流电流信号,但原理图上也没看到把电流围成电压的取样电阻啊.(应该把D41改成一个取样电阻,)
2: 互感器是300:1的匝比,那检测到15A时,互感器出来有50mA了,
根据以上两点,应该把D41改成一个取样电阻,应该为1206封装20欧的电阻,这样检测到15A电流时,转换出来的电压大约为1V的交流电压信号,还要加个整流电路,整流后用运放比较器做比较.
现在某宝上直接有现成产品.买一个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