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推荐一款51核单片机

楼主(2018-03-13):
主要用来实现开关机功能,封装要比SOIC-8小,谢谢

网友A:
供电电压要求多少? 可以考虑pic的pic10f单片机很小,或者可以考虑stm8l

网友B:
我这边有的,可以加我QQ:752318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要求多少? 可以考虑pic的pic10f单片机很小,或者可以考虑stm8l

锂电池供电,最高4.2V

网友C:
楼主可以加我Q261335460,单片机和电源IC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供电,最高4.2V

那你实际选型要考虑你系统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然后选择对应电压的单片机,pic单片机有小封装,大小差不多是sot23-6的样子

网友D:
silabs有比较小的8051内核的mcu。有QFN3*3的。
如果要价格便宜的话还是国产的。

网友E:
可以联系我,免费给你开发软件

网友F:
我司是义隆单片机的一级代理,可以用EM78P372N QFN16的。
Q:56930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