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D32中怎么实现IDLEIE的串口空闲中断?

楼主(2018-03-13):
最近在弄串口的代码,发现网上的stm32可以实现一帧数据结束后,就会产生IDLE中断。所以在GD32中也尝试了一下: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IDLEIE);//使能

/*******中断********/
   else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STAT_IDLEF,USART_INT_IDLEIE))
   {
        clear=USART_STAT(USART0);
        clear=USART_RDATA(USART0);//清除IDEIE中断
        RxFlag = 2;
    }

、、、、、、
经过以上配置之后,发现一上电,没有发送任何数据,就一直进入中断。

有没有大神成功实现了这个功能的?

网友A:
那就及时清除中断标志的

网友B(2018-07-10):
进入中断就清除标志位

网友C:
清除中断或者重新设置都可以

网友D:
这一直进中断的,是不是要考虑中断位的设计的?

网友E:
进中断就清楚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