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外部时钟模式2 捕获

楼主(2018-03-13):
STM8L单片机,TIM2在外部时钟2模式下进不去捕获中断

楼主:
TIM2的外部时钟模式2怎么配置

网友A:
看手册上的功能结构图。按照图的流程。

网友B:
1. 是否使用别的时钟模式就可以进入捕获中断,如果不是先把进捕获中断搞定;
2、如果别的时钟模式可以进捕获中断,那就重点检查下基于ETR的配置代码。请参考手册中的流程:
1. As no filter is needed in this example, write ETF[3:0] = 0000 in the TIM1_ETR register.
2. Set the prescaler by writing ETPS[1:0] = 01 in the TIM1_ETR register.
3. Select rising edge detection on the ETR pin by writing ETP = 0 in the TIM1_ETR
register.
4. Enable external clock mode 2 by writing ECE = 1 in the TIM1_ETR register.
5. Enable the counter by writing CEN = 1 in the TIM1_CR1 register.
The counter counts once every two ETR rising edges.
【具体参数根据你的应用稍作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是否使用别的时钟模式就可以进入捕获中断,如果不是先把进捕获中断搞定;
2、如果别的时钟模式可以进捕 ...

谢谢,我现在可以进入捕获中断了,每次进入中断后TIM2_CNTR高低寄存器才加1,它不是等于捕获过程中的计数值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可以进入捕获中断了,每次进入中断后TIM2_CNTR高低寄存器才加1,它不是等于捕获过程中的计数 ...

只要定时器使能了,tim_cntr是动态的,至于变化快慢取决于时钟。

发生捕获时,定时器的值CNTR会被捕捉到CCR寄存器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定时器使能了,tim_cntr是动态的,至于变化快慢取决于时钟。

发生捕获时,定时器的值CNTR会被捕捉到 ...

我第一次进入捕获和第二次进入捕获CCR的值差一直是1,按说我这期间计数不能这么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