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0X00如何通过vsprintf转换成%c格式输出

楼主(2018-03-13):
想通过串口传输数据,其他数据都可以传,但是0x00这个数据在调试助手上显示不出,好像是因为在转化成字符串时变成了字符串结束标识?请问怎样才可以将0x00这个数据通过串口传到上位机,感谢。

网友A:
printf 是以字符串的方式处理数据参数的,  而字符串中 0x0 是作为字符串的结尾符的, 所以不会发出来的
用底层的 putc 也许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