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外部中断后 怎样清除定时器中残留的值

楼主(2018-03-13):
外部中断打断了定时器 但因为定时器还要用 ,得马上打开。这时候定时器中的函数还没运行完 ,又得接着回去运行。想问下怎样终结上次运行的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的值,以及初始化其残留值

网友A:
回去接着运行,应该不影响吧,这个外部中断结束后,那边就接着走了。

网友A:
还有就是定时器的运行不受其他中断影响,它会一直计数的。

网友B:
中断里可以不关闭定时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去接着运行,应该不影响吧,这个外部中断结束后,那边就接着走了。

我就是要影响定时器   关闭指定定时器  并清除相关位 接着马上开启定时器   并且是指定定时器和通道  其他定时器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里可以不关闭定时器么

可以  但HAL我不会  并且一关全关   目的如下
我就是要影响定时器   关闭指定定时器  并清除相关位 接着马上开启定时器   并且是指定定时器和通道  其他定时器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定时器的运行不受其他中断影响,它会一直计数的。

我要中断中停止指定定时器工作  并相应位清零
即  我要影响定时器   关闭 指定 定时器  并清除相关位 接着马上开启定时器   并且是指定定时器和通道  其他定时器继续

网友C:
外部中断并没有打断定时器,外设的运行各自不受影响。
平时怎么设置定时器,外部中断的服务函数中也就可以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中断并没有打断定时器,外设的运行各自不受影响。
平时怎么设置定时器,外部中断的服务函数中也就可以 ...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现在要用外部中断的内容 去清除掉定时器本来正在运行的内容   怎么才能做得到?试过了 只是初始化不行 ,还得清除相关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要影响定时器   关闭指定定时器  并清除相关位 接着马上开启定时器   并且是指定定时器和通道  其 ...

那你就在外部中断处理函数里执行停止清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在外部中断处理函数里执行停止清除吧。

那在HAL中具体代码呢  主要就是不清楚HAL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