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导致断路器跳脱

楼主(2018-03-13):
断路器规格是120v 15a 1800w,电源上电的电压是110v 浪涌之前测出来是19.2a 没有超出规格,从波形上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断路器跳脱!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反复多试几次吧
这个最大峰值电流, 跟交流瞬时值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复多试几次吧
这个最大峰值电流, 跟交流瞬时值有关

你好,这批电源共有700多pcs,同样的测试条件,同型号的电源,只有这一台有问题?

网友A:
这一台 总是跳脱, 还是偶尔 跳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台 总是跳脱, 还是偶尔 跳脱?

总是跳脱,每次上电都会触发断路器跳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