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楼主(2018-03-14):
我现在正在用STM32F103C8T6芯片做一个ADS1258的采集系统,对这个芯片操作都没成功,还不知道怎么弄,哪位大哥能否给我个ADS1258操做程序让我学习学习,小弟感激不尽!
我的qq邮箱:34608217@qq.com

网友A:
已阅,我没有,建议找ADS的例程,肯定有C代码的

网友B:
这是一个ADS1258 初始化的程序,采用一个一个配置寄存器,当然你也可以连续配置。

这个程序的硬件连接说明:

1、单片机IO口控制AD_RESET复位(强烈建议接上,便于调试,投产的时候可以不接,用命令来复位,IO口不紧张的话一定要接上)。

2、采用AD_DRDY 接入单片机外部中断口(需配置单片机),AD_DRDY来的时候,下降沿在单片机上产生中断信号,在中断处理程序中读取数据。

void ADS1258_INIT(void) {

AD_CS = 0;

AD_CS = 1; // RESET SPI halWait(30); // 不是必须 AD_CS = 0; // RESET SPI AD_START = 0; // STOP converter halWait(20); AD_RESET = 1; halWait(2);

AD_RESET = 0; halWait(2);

AD_RESET = 1; halWait(2);

// 70 02 00 00 00 FF FF 00 FF FF 8B

//配置信息,具体作用 参照手册,我这人很懒,就不写了。 Uart0Send(0x60);

Uart0Send(0x00);//BIT3:CLKENB BIT1:STAT BYPAS FIX-CHANNEL

Uart0Send(0x61);

Uart0Send(0x02);//0x00:1.9K SPS standby 0x02:31.2K

Uart0Send(0x62); Uart0Send(0x00);

Uart0Send(0x63); Uart0Send(0x00);

Uart0Send(0x64); Uart0Send(0x01);

Uart0Send(0x65); Uart0Send(0x00);

Uart0Send(0x66); Uart0Send(0x00);

Uart0Send(0x67);

Uart0Send(0x00);//GPIO output test

Uart0Send(0x68); Uart0Send(0xFF);

Uart0Send(0x69); Uart0Send(0x8B);

AD_START = 1; }

//单片机中断处理程序

/////////////////////////////外部中断///////////////////////////////////////// //P1_2 外部中断 读取AD 数据

#pragma vector=P1IN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INT_IRQ(void) {

//AD_DRDY P1_2 下降沿触发中断 P1_0 = 0; EA = 0;

Uart0Send(0x00); Uart0Send(0x00);

temp = U0DBUF;//buffer[k++] = U0DBUF; //丢弃状态字节 需要的可以不丢 Uart0Send(0x00);

buffer[k++] = U0DBUF;//读取有效数据 Uart0Send(0x00);

buffer[k++] = U0DBUF; //读取有效数据 Uart0Send(0x00);

buffer[k++] = U0DBUF; //读取有效数据

//注意 清标志一定要按下面顺序,否则,会采一个点多次进入中断!

P1IFG &= ~0x04; // 清P1口中断标志 // 清P1口中断标志 IRCON2 &= 0X17; //P1IF = 0x00; //清中断标志

EA = 1; P1_0 = 1; }

楼主:
没搞定,有点反应了,读出来数据还不对

网友C:
STM32F103C8T6 有用到的可以联系我,我们是ST的代理分销商 , Owen  15986769766 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ADS1258 初始化的程序,采用一个一个配置寄存器,当然你也可以连续配置。

这个程序的硬件连接说明 ...

兄弟,你有stm32f103的SPI通信的 程序么?
我用的SPI,不指导哪里还不对点,配置,读取数据有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有stm32f103的SPI通信的 程序么?
我用的SPI,不指导哪里还不对点,配置,读取数据有点不对 ...

用例程试试

楼主:
没人可以帮我看看么
还没搞定

网友E:
读出来数据是什么样的

网友F(2018-04-16):
我也在做同样的事

网友G:
弄过ads1256,是51下的,那个没什么特别的,就是spi通讯,RDY信号是低的时候再去操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做同样的事

做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弄过ads1256,是51下的,那个没什么特别的,就是spi通讯,RDY信号是低的时候再去操作就行了. ...

能否把你那个发我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否把你那个发我看看
stm32的也有,我都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的也有,我都忘记了

谢谢兄弟,学习学习

网友H:
查看寄存器说明配置

网友I:
清标志一定要按顺序,否则,会采一个点多次进入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清标志一定要按顺序,否则,会采一个点多次进入中断

有例子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清标志一定要按顺序,否则,会采一个点多次进入中断

现在问题是没配置成功,没读出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没配置成功,没读出来

还没弄出来吗?
上电RADY就有方波输出,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