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阻率

楼主(2018-03-14):
(无正文)

网友A:
220v÷0.5Ω=440A 这么大电流, 瞬间就烧化了.LZ在玩死马东东,哈哈
电阻可根据所用金属的电阻率一温度系数表查得.  但这不是线性的, 当温度升到熔点时, 金属的金相组织发生变化, 完全不是这回事了. LZ要研究这个干什么,晕

电阻的温度系数,是指当温度每升高一度时,电阻增大的百分数。
例如,铂的温度系数是0.00374/℃。它是一个百分数。 在20℃时,一个1000欧的铂电阻,当温度升高到21℃时,它的电阻将变为1003.74欧。
实际上,在电工书上给出的是“电阻率温度系数”,因为我们知道,一段电阻线的电阻由四个因素决定:
1、电阻线的长度;
2、电阻线的横截面积;
3、材料;
4、温度。
前三个因素是自身因素,第四个因素是外界因素。电阻率温度系数就是这第四个因素的作用大小。实验证明,绝大多数金属材料的电阻率温度系数都约等于千分之4左右,少数金属材料的电阻率温度系数极小,就成为制造精密电阻的选材,例如:康铜、锰铜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0.5Ω=440A 这么大电流, 瞬间就烧化了.LZ在玩死马东东,哈哈
电阻可根据所用金属的电阻率一温度系数表 ...

这个情况会加变压器,一般来说电流会保持在80A以下,发热会很快的,但不会引起说金属的金相发送变化的,现在的困难就是在给电的情况下怎么知道电阻

能加我微信吗?15007693817,真的很需要你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情况会加变压器,一般来说电流会保持在80A以下,发热会很快的,但不会引起说金属的金相发送变化的, ...

测流过的电流和两端的电压,R=V/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流过的电流和两端的电压,R=V/I。

是的,我也想用这个原理来检测,但怎么样采集U,I呢,要保持高精度,电阻误差要在2%,更新时间要小于10ms,要不然满足不了该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想用这个原理来检测,但怎么样采集U,I呢,要保持高精度,电阻误差要在2%,更新时间要小于10ms ...

测电流可串100A/75mv的分流器,电压直接拖出来测.
这个得用4线测法才能避开引线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流可串100A/75mv的分流器,电压直接拖出来测.
这个得用4线测法才能避开引线误差.

能帮忙推荐一各能完成这个测试的工程师吗?要求能做出板子来,可以给方案,给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流可串100A/75mv的分流器,电压直接拖出来测.
这个得用4线测法才能避开引线误差.

你好,能帮忙找个人做下这个吗?可以给个报价,在理论上去实现都是OK的,也有对应的采集元件,就是周边电路,保护电路,通讯等要加进去

网友C:
楼主想得到的参数会因为材料和测量触点的影响而导致参数具有很大的离散性,而且还有不同区域温度不均匀的问题,这将使参数几乎没有实际意义。这是因为升温太快,甚至都来不及达到均衡所致,此外还有高温下材料迅速氧化等问题。
想测量,不可使用电子方法,测电流是没用的,唯一的方法是红外摄影,然后逐帧分析局部的辐射强度来得到温度区域图,这都不是什么曲线能表达的了。

网友C:
哦,忘了一点,刚才默认想象成金属片尺寸不大的情况了,如果金属片很大而且还很均匀,热量密度不大话,足以让热传导使温度均衡,那就简单多了,直接红外测温枪伺候即可,取几个点再求均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想用这个原理来检测,但怎么样采集U,I呢,要保持高精度,电阻误差要在2%,更新时间要小于10ms ...

电阻值很容易。
0.5~5欧姆的组织、2%的误差,
只需要采用普通MCU内置的ADC就可以完成,激励电流100mA足够了。
10ms的速度也不算快,甚至误差水平在高一个数量级也完全没问题。
加热控制也简单,无非是电流、时间。

但,温度的误差要求呢?最高温度?
整体的测试效率要求呢?
1秒之内完成一个工件的生产测试还是不限时间的实验室测试?这个区别就很大了。

网友E:
研发的话要温度稳定后再测,不能测的太快,否则精度很难保证。加上恒流,让电压稳定到3秒钟变化小于xxx,记录数据。
量产的话就各种神通都上来了。终极方案是不测试就知道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