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ADC采样,4-20MA电流 采样电阻选多少合适,怎么做保护?

楼主(2018-03-14):
3.3V单片机ADC采样,4-20MA电流  采样电阻选多少合适,怎么做保护?
现在选择100欧采样电阻,采集电压是0.4-2V。
外部不小心有可能24V电源加到100欧电阻上,电阻会烧掉。
请问如何保护采样电阻?
大家4-20MA电流采集,都是怎么做的?
真心求教!!!
谢谢指导!!!

网友A:
一般是用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加个运放,后端接ad的,网上搜,电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用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加个运放,后端接ad的,网上搜,电路很多。

不知道家多大的,关键是怕外面接错,24V加在100R上,会烧掉100R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家多大的,关键是怕外面接错,24V加在100R上,会烧掉100R电阻

所以需要前级加运放,肯定不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需要前级加运放,肯定不会烧掉。

是先加运放,再加采样电阻?这样会影响精度和响应时间吧

网友B:
可以考虑在24v供电上加限流(不让超过30ma)。

网友C:
电阻有10w的
正常4-20mA电流的电路,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是不会出现大电流的。如果出现了,应该是你的设计有问题,正常都是用1/4w-2w之间的电阻

网友D:
又见一个把  毫安 写成 兆安 的。
上千A的电流,应该用特别粗的铜线来采样吧,还要带风扇的。本论坛以前蚂蚁做过 @powerants

网友E:
24v高压要处理好,io口会挂掉,最好中间加隔离

网友F:
如果是防止误接线导致的采样电阻烧毁,可以在采样回路里串入自恢复保险,同时在采样电阻与电流回路的地间并联一个TVS以加快保险动作。TVS取值5-10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防止误接线导致的采样电阻烧毁,可以在采样回路里串入自恢复保险,同时在采样电阻与电流回路的地间并 ...

谢谢,这方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有10w的
正常4-20mA电流的电路,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是不会出现大电流的。如果出现了,应该是你的设计 ...

谢谢,我准备钳位,在加功率大点的电阻

网友G:
输入端并接两个200欧姆电阻,试一下,1/4W应该够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准备钳位,在加功率大点的电阻

钳位后电阻两端的最大电压被限定,根据最大限定电压计算电阻功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