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3-14):
2,4  是高压侧控制回路的电源部分.  可能是过压引起的驱动回路击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  是高压侧控制回路的电源部分.  可能是过压引起的驱动回路击穿了吧

多谢回复……短路后 12V 电源被拉低到 7V
还要请问一下 我该怎样去查 过压的原因

网友A:
高压端电路的工作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地是浮动的.
这里主要是个自举升压.
你先帖上你电路图, 对着图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端电路的工作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地是浮动的.
这里主要是个自举升压.
你先帖上你电路图, 对着图分 ...

多谢…… 这是其中两相的MOS桥
具体的现象是这样的 如果三相只使用其中的两相,比如说把第三相的驱动芯片下掉,驱动直流电机是没有问题的,但只要把三相全焊上,下载程序后会造成三相驱动芯片的其中一相2、4脚短路

网友A:
只有第三相会故障, 你这个描述很奇怪, 可能不是设计电路问题, 的看看你具体使用的板子是不是有问题

电机或者 MOS 管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第三相会故障, 你这个描述很奇怪, 可能不是设计电路问题, 的看看你具体使用的板子是不是有问题

电机或 ...

抱歉……可能我描述的不清楚……不是第三相会故障,而是三相其中的一相会短路

网友B:
检查自举电容和MOS管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