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触摸IC,不通过铺铜作感应面,是通过拉一根铜线作感应面

楼主(2018-03-14):
求触摸IC,不通过铺铜作感应面,是通过拉一根铜线作感应面

把IC 的感应引脚,做个小焊盘,焊接一根漆包线,1.5m-2m,贴在感应面上,
缠绕方法可以是螺旋,可以是弓字形

目前我用的TTP223,极不稳定,用铺铜做感应面很稳定,但是做这个拉天线的就不行

求款IC,做这个场景的

网友A:
电容式触摸键靠改变手指与极片间电容来工作,所以需达到一定面积才行. 单根铜可能面积不够.把灵敏度调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式触摸键靠改变手指与极片间电容来工作,所以需达到一定面积才行. 单根铜可能面积不够.把灵敏度调高试 ...

图上那个板子,是别人做的,就是我说的这种用法,非常稳定,铜线按照弓字形贴在需要感应的面上,面积达到50cm*50cm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上那个板子,是别人做的,就是我说的这种用法,非常稳定,铜线按照弓字形贴在需要感应的面上,面积达到 ...

面积达到50cm*50cm

什么按键要脚盆这么大?大象脚也没这么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达到50cm*50cm

什么按键要脚盆这么大?大象脚也没这么大.哈哈

确实是检测脚的。。。。检测踩踏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