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突然被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困住

楼主(2018-03-14):
习惯了无符号数取平均值。现在搞多个有符号数取平均值,突然不知怎么弄了。
比如4个16位无符号数取平均值,假设a[0]、a[1]、a[2]、a[3].这时不能     ((u32)a[0]+a[0]+a[0]+a[0])/4了
如果强制转换成32位相加,那0xFFFF之类相加会变成很大的数肯定不行
如果还是用16位相加,那0x7fff相加肯定出现不希望出现的溢出。
那写程序的时候该怎么写,求教

网友A:
(a[0]/4+a[1]/4+a[2]/4+a[3]/4)
如果预先知道总的数据个数,先除然后相加就好了

网友B:
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C:
楼上的办法有误差
有符号数 用 signed int

网友D:
((s32)a[0]+a[1]+a[2]+a[3])/4
先定义一个有符号的大数,然后把他们都加进去来。最后除以个数就可以了。

网友E:
我觉得5楼的朋友的方法是可以的,虽然没有验证过。在ide里验证一下不就可以了。补码的知识复习一下

网友F:
所有数据用有符号数不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吗
#define s32 signed int

s32 v1,v2,v3,v4,v5;
v1= 10;
v2 = 20;
v3 = -10;
v4 = -20;

v5 = (v1+v2+v3+v4)/4;//v5 = 0

楼主:
感谢各位。初试了下用16位有符号数 int就OK。
主要是之前老是习惯定义成u8或者u16,正常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初试了下用16位有符号数 int就OK。
主要是之前老是习惯定义成u8或者u16,正常定义就可以了。 ...

哈哈,实践出真知...
不过几个比较大的数相加起来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H:
那个强制转有问题了

网友I:
如果你原来的数据是有符号的,就不能U32,要用I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