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调试接口复用为GPIO

楼主(2018-03-14):
       今天调试新硬件,一不小心,又被端口的默认功能复用给坑了——PB3上电后直接按照GPIO口的方式配置为上拉输入,但是电平怎么都拉不上来。想起几天前被PD0配置GPIO的经历,这次很快就确定是复用引起的问题。
       F103的部分封装由于引脚数量有效,很多接口功能都是复用的。调试接口的复用情况如下:
       由于仿真调试使用的是SWJ-DP接口,PA13\PA14两个IO口默认,但是由于PA15\PB3\PB4上电默认复用为JTAG的相关功能引脚,所以采用直接配置为GPIO的方式配置输入输出功能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的,需要配置之前重新映射过,具体映射方法如下: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_AFIO被使能,否则操作无效
        //// 1. 操作之前必须确保RCC_APB2Periph_AFIO被使能,否则操作无效
        //// 2. 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    a.GPIO_Remap_SWJ_NoJTRST——使能JTAG-DP和SW-DP,但是没有JNTRST,及JNTRST(PB4)重映射为GPIO口;
        ////    b.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禁止JTAG-DP和使能SW-DP;
        ////    c.GPIO_Remap_SWJ_Disable——禁止JTAG-DP和SW-DP,此时两个调试接口都不能使用,慎重选择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增加上面函数后,PB3的输入配置功能正常使用,具体如下:

void BspGpioIn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Ini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Init.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B, &gpioInit);

       也许会有人问,怎么知道具体哪些GPIO需要重新映射呢,这个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引脚定位,如果选项栏“主功能(复位后)”对应的不是GPIO,而在重定义功能里面有GPIO口,那么就需要重新映射,如上面的引脚的引脚定位为:
       其余的参考查找数据手册...

网友A:
对,好多功能复用的都是要进行功能选择配置的。好几家的芯片好像都是这个套路,应该这个跟ARM有关,跟生产商无关。

网友B:
去ST官网下载个工具软件 STM32CubeMx,用它来做基于STM23芯片的GPIO、时钟等初始化配置,非常方便。

网友C:
对,那个工具很容易实现这些,免得你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