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5V转2V和3.3V转2V

楼主(2018-03-14):
大家给提供个5V转2V和3.3V转2V的芯片吧,有电路就更好了

网友A:
去提的官网搜一下,很多

网友B:
你是要DC/DC的?

网友C:
官网, 只要输入要求, 就会有推荐芯片
http://www.ti.com.cn/zh-cn/power-management/overview.html

网友D:
使用低压差线性电源吧   楼主

网友E:
楼主可以使用设计软件的。

网友F:
没必要自己折腾的。设计完了还可以申请样品。

网友G:
使用线性电源   这个  资料有很多的  楼主

网友H:
这个上边是很快捷的,不过3.3V转2V的不太好找的吧

网友I:
MP1497/MP1495,MP2161

网友J:
这个芯片的设计可以通过淘宝直接查找的。

网友K:
输入你想要的关键字就行的。

网友B:
居然用到2V的电压,这个电压确实很不常见的。没有直接输出2V的LDO,可以用可调输出的器件来实现的。

网友H:
3.3V转2V,什么地方会用到2V呢

网友I:
可以用TI的webench,挺好用的

网友K:
这个主要是低压差的设计选择的,重点考虑LDO类电源芯片的。

网友L:
LM2596可实现5V转2V,不过3.3V转2V不好转

网友I:
可调LDO,应该都是松松的吧

网友M:
这个一般选取LDO就可以实现的,不过直接输出2.0V的没有吧

网友N:
这个需要通过所接的电阻进行调节输出的。

网友O:
讲电源变换, 却从头到尾没有讲到对电源要求的功率(电流) 是多少.
如果是 0.1A, 或是 1A,   又或是 10A, 电路方案肯定是不同的

网友P:
有电源设计软件可以试试,然后直接推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