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中断一直不行

楼主(2018-03-14):
程序用仿真器下载运行时一切都好的
但是下载到flash 自启动运行,也能启动,别的中断也都可以相应,但是UART中断一直不行

网友A:
调试时,GEL文件会被调用来为板子设一个合适的工作频率。

网友B:
脱机工作时,你的程序里有没有做过系统的主频设定。如果没有,很可能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清楚中断标志位吧

楼主:
嗯,那我知道啦,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