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品牌的DDR2可不可以互相替换

楼主(2018-03-14):
各大品牌的DDR2可不可以互相替换

楼主:
如果替换了LINUX系统驱动要不要修改的

网友A:
相同参数的可以直接替换,但参数相同也只是参数相同而已

网友B:
实际使用过程,很有可能出现,换某品牌DDR后,系统必须降频使用的情况。

网友C:
不同参数的,即使硬件能替换替换,软件上也会需要一些参数的调整

网友D:
嗯,否则不一定开工。

网友E:
一般各个品牌都有相互替换的型号,就像华邦,三星,现代等等大部分都有相互可直接替代的型号.你可以先申请样品测试.

网友F:
相同参数的可以直接替换,不同需要软甲调整

网友G:
一般是可以的,但也有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H:
替换需谨慎啊

楼主:
我觉得最好不要互换,换不好会很麻烦的

网友B:
嗯,大体了解了,结贴了

网友I:
都对比着测试下性能的在做决定的

网友J:
这个再设计规格上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