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对开发板启动过程迷糊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3-14):
大家好 我是嵌入式新手,每次烧写完uboot 内核等到flash里然后系统启动,一直想搞清楚uboot 内核 文件系统烧写到flash后是怎么启动的?烧到flash上就直接在flash上运行了吗?flash emmc在启动过程中都有什么用? 启动过程中用到了哪些硬件分别是用来干嘛的? 在哪加载,在哪运行,怎么搬运代码的

网友A:
当电源按下,引导芯片代码开始从预定义的地方(固化在ROM)开始执行。加载引导程序到RAM,然后执行。
引导程序分两个阶段执行。
第一个阶段,检测外部的RAM以及加载对第二阶段有用的程序;
第二阶段,引导程序设置网络、内存等等。这些对于运行内核是必要的,为了达到特殊的目标,引导程序可以根据配置参数或者输入数据设置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电源按下,引导芯片代码开始从预定义的地方(固化在ROM)开始执行。加载引导程序到RAM,然后执行。
引导 ...

谢谢您 请问下 我们是把内核 uboot等烧到flash的可是运行的时候实在内存中运行的 为啥在flash的东西能在内存中运行?怎么过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