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3zet6 使能串口的TC或者TXE中断,串口助手一直收到0x00

楼主(2018-03-14):
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么?硬件就那两根线,感觉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以下是USART3的初始化函数和中断服务函数:

/*****************************************************************
function name:usart3_init
Description  :usart3初始化
parameter    :None
return       :None
*****************************************************************/
void usart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名为GPIO_InitStructure的结构体,结构体原型为GPIO_InitTypeDef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名为USART_InitStructure的结构体,结构体原型为USART_InitTypeDef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名为NVIC_InitStructure结构体,结构体原型为NVIC_InitTypeDef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APB2中GPIOB的时钟(USART3的TX、RX分别对应PB10、PB11)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使能APB1中USART3的时钟

        //PB10: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PB11: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NVIC中断向量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3初始化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波特率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8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同时使能发送模式和接收模式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RXNE中断开启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ENABLE);        //TXE中断开启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C, ENABLE);        //TC中断开启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USART3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3_receive_cha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读取USART_DR,清除RXNE
                usart3_receive_flag = 0x01;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TXE) != RESET)
    {
                USART3->DR = 0x0;                //写USART_DR,清除TXE
                tc_flag = 1;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TC) != RESET)
    {
                usart3_sta = USART3->SR;
                USART3->DR = 0x0;                //先读USART_SR,再写USART_DR,清除TC
                tc_flag = 1;
    }
}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USART初始化里面开启了TXE中断,但这个中断正确使用方式应该是在即将开始发送数据时开启,发送完成后,就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关闭。因为上电后发送移位寄存器就为空,直接就进入中断了。之后会一直不断的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