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基础篇——CAN

楼主(2018-03-14):
实验目标
1. 了解 CAN 通信原理
2. 学会操作 STM32 的 CAN 模块

楼主:
CAN  简介
CAN 是一种 ISO 国际标准化的串行通信协议,是 1986 年德国电气商博世公
司开发出面向汽车开发出来的,此后,CAN 通过 ISO11898 及 ISO11519 进行
了标准化,现在在欧洲已是汽车网络的标准协议。 现在,CAN 的高性能和可
靠性已被认同,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船舶、医疗设备、工业设备等方
面。

楼主:
CAN 传输数据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了。CAN 控制器根据两根线上的电位差
来判断总线电平。总线电平分为显性电平和隐性电平,二者必居其一。发送方通
过使总线电平发生变化,将消息发送给接收方。

楼主:
1.多主控制。
也就是在总线空闲的时候,所有的单元都可以发送消息,而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的单元同时发送消息的时候呢,它是根据标示符(也就是 ID)
来决定优先级的。所以这里的 ID 并不是地址,而是表示访问总线的消息
的优先级。

楼主:
系统的柔软性
与总线相连的单元没有类似于“地址”的信息。因此在总线上增加
单元时,连接在总线上的其它单元的软硬件及应用层都不需要改变。不
像 I2C 总线上面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地址。

楼主:
通信速度
根据整个网络的规模,可设定适合的通信速度。 在同一网络中,所有单
元必须设定成统一的通信速度。而且传输很快。最高 1Mbps(距离小于
40M),最远可达 10KM(速率低于 5Kbps)

楼主:
远程数据请求
可通过发送“遥控帧” 请求其他单元发送数据。

楼主:
错误检测功能·错误通知功能·错误恢复功能
测出错误的单元会立即同时通知其他所有单元(错误通知功能)。 正
在发送消息的单元一旦检测出错误,会强制结束当前的发送。强制结束
发送的单元会不断反复地重新发送此消息直到成功发送为止(错误恢复
功能)。

楼主:
故障封闭
CAN 可以判断出错误的类型是总线上暂时的数据错误(如外部噪声等)
还是持续的数据错误(如单元内部故障、驱动器故障、断线等)。由此功
能,当总线上发生持续数据错误时,可将引起此故障的单元从总线上隔
离出去。

楼主:
连接
CAN 总线是可同时连接多个单元的总线。可连接的单元总数理论上
是没有限制的。但实际上可连接的单元数受总线上的时间延迟及电气负
载的限制。降低通信速度,可连接的单元数增加;提高通信速度,则可
连接的单元数减少。

楼主:
CAN 的传输主要通过 5 中类型的帧来进行的,如图

楼主:
而数据帧和遥控帧有标准帧和拓展帧两种格式,标准格式的 ID 有 11 个
位。从 ID28 到 ID18 被依次发送。禁止高 7 位都为隐性。(禁止设定:
ID=1111111XXXX)扩展格式的 ID 有 29 个位。基本 ID 从 ID28 到 ID18,
扩展 ID 由 ID17 到 ID0 表示。基本 ID 和标准格式的 ID 相同。禁止高 7 位
都为隐性。(禁止设定:基本 ID=1111111XXXX)

楼主:
CAN  模块原理图

楼主: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对 CAN 总线有了个大概了解(详细介绍参考光盘的:
《CAN 入门书.pdf》),而且有些时候光看,理解起来有点困难,接下来我们通
过分析程序,理解 CAN 通信,然后大家通过懂得怎么使用 CAN 通信之后再回
去理解 CAN 通信的详细知识,这样子可以好学习一点。

楼主:
打开时钟。
我们要使用的 CAN1 所以我们讲 CAN1 的时钟,还有要使用的 IO 口的
时钟。在这里我们看到 CAN 还有编号!其实呢,在互联型的 STM32 中是有
两个 CAN 的,一个主 CAN 一个从 CAN,不过我们开发板上面使用的是增
强型不是互联型,所以只有一个 CAN。
所以设置代码为: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楼主:
配置 IO 的模式
我们使用的收发 IO 口是 PA11 和 PA12。在这里我们要把 PA11 设置为上
拉 输 入 : GPIO_Mode_IPD , PA12 设 置 为 复 用 推 挽 输 出 :
GPIO_Mode_AF_PP。代码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PA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PA11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复位 CAN 外设及结构体函数。
我们使用的初始化的结构体成员很多,有时候有些成员不用设置,所以
我们复位初始化一下。代码为: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楼主:
CAN_TTCM:表示是否使用时间触发模式。那什么是时间触发模式
呢?时间触发通信模式下,CAN 硬件的内部定时器被激活,并且被
用于产生时间戳,分别存储在 CAN_RDTxR/CAN_TDTxR 寄存器中。
内部定时器在接收和发送的帧起始位的采样点位置被采样,并生成
时间戳,禁止自动重传模式,主要用于满足 CAN 标准中时间触发通
信选项的要求。在该模式下,发送操作只会执行一次。如果发送操
作失败了,不管是由于仲裁丢失或出错,硬件都不会再自动发送该
报文。在一次发送操作结束后,硬件认为发送请求已经完成,从而
对 CAN_TSR 寄存器的 RQCP 位置 1,同时发送的结果反映在
CAN_TSR 寄存器的 TXOK、ALST 和 TERR 位上。我们这里不使用
时间触发模式,所以我们设置为:DISABLE

楼主:
CAN_ABOM:表示是否使用自动离线管理。什么是自动离线管理
呢?其实设置当 CAN 处在离线状态下时,是否能够离开离线状态。
当它使能的时候,单片机工作的过程是:当硬件检测到 128 次 11 位
连续的隐形位,就自动退出离线状态;当它失能的时候,需要用软
件来设置 CAN_MCR 寄存器中的 INRQ,然后当硬件检测到 128 次
11 位连续的隐形位,就退出离线状态。现在我们知道自动离线管理
是怎么回事儿了,但是呢,我们又有点疑问,离线状态是怎么事儿?
这个呢,它是当 TEC 大于 255 时,BxCAN 就进入离线状态,那 TEC
又是什么呢?TEC 呢其实是一个 9 位的发送错误计数器的低 8 位,
在 CAN_ESR 寄存器里面,然后它根据 CAN 标准,接收出错时,根
据出错的条件,加 1 或者加 8。(详细的错误标准大家可以查看 CAN
手册)现在我们恍然大悟了吧,其实离线状态是 CAN 出错了之后
CAN 进入的状态。 (所以我们说 CAN 有故障隔离机制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这里不使用,那么设置为:DISABLE。

楼主:
CAN_AWUM:表示是否使用睡眠模式自动唤醒。在 CAN 正常工作
的时候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初始化模式,一种是正常模式和一种睡
眠模式。只有在正常模式的时候,CAN 才能正常收发报文。一般睡
眠模式是工作在低功耗下休眠的。我们这里不使用,所以设置为:
DISABLE。

楼主:
CAN_NART:表示是否使用非自动重传输。按照 CAN 标准,CAN
硬件在发送报文失败时会一直自动重传直到发送成功。(在时间模式
下不使用。)我们这里要使用自动重传输,设置为:DISABLE。

楼主:
CAN_RFLM:表示是否使用 FIFO 锁定模式。这个 FIFO 锁定模式的
意义在于,FIFO 未被锁定时,接收溢出时,当接收 FIFO 的报文未
被读出,下一个收到的报文会覆盖原有的报文;FIFO 被锁定时,接
收溢出时,当接收 FIFO 的报文未被读出,下一个收到的报文会被丢
弃。我们这里不锁定,也就是新数据会覆盖旧数据,所以设置为:
DISABLE。

楼主:
CAN_Mode:表示选择 CAN 要使用的模式。在 CAN 模式类别中,
可以分为:工作模式和测试模式。工作模式我们上面有提到过一下,
主要有初始化模式、正常模式和睡眠模式。测试模式有静默模式、
环回模式和静默环回模式。我们正常通信的时候,一般使用的是正
常模式。不过我们测试可以使用环回模式,在环回模式下,bxCAN
把发送的报文当作接收的报文并保存(如果可以通过接收过滤)在接
收邮箱里。在库函数中它提供了四种模式选择,如下图

网友A:
感觉还是要学习这个协议本身啊。

楼主:
CAN_SJW:表示设置重新同步跳跃宽度。即在每位中可以延长或缩
短多少个时间单位的上限。大家不理解也没有关系,我们这里设置
为 1 个时间单位:CAN_SJW_1tq。

楼主:
CAN_BS1:这个参数和下面的 CAN_BS2、CAN_Prescaler。来决定
CAN 总线的波特率的。(设置波特率要注意,要根据 CAN 总线上面
的波特率来设置,也就是说同一个 CAN 总线上面的波特率要相同
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波特率的公式它是怎么算的:

楼主:
根据上面的公式,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知道 TBS1、TBS2 和 Tq,
然后在知道 APB1 时钟周期,那么我们就可以算出 CAN 的波特率。根据上面
的公式,一般 APB1 的时钟为 36MHZ,那么我们可以推导出:波特率 = 36K
/ ((CAN_BS1 + CAN_BS2 + 1) * CAN_Prescaler),比如我们设置 CAN_BS1 =
8,CAN_BS2 = 7,CAN_Prescaler = 5 时,波特率就是 450K。
 CAN_BS2:参与设置波特率,可以查看 CAN_BS2 的设置。
 CAN_Prescaler:参与设置波特率,可以查看 CAN_BS2 的设置。

楼主:
CAN 的发送
讲了 CAN 的初始化,那么我们接着来讲怎么使用 CAN 来发送数据。数
据的发送流程为:应用程序选择 1 个空置的发送邮箱;设置标识符,数据长
度和待发送数据;然后对 CAN_TIxR 寄存器的 TXRQ 位置’1’,来请求发
送。那么首先我们先来配置邮箱,并将要传送的数据放入到邮箱里面。
数据发送可以使用 CAN_Transmit()函数来发送,这个函数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为选择你要使用的 CAN,我们使用 CAN 就设置为 CAN1。
第二个参数传递一个结构体 CanTxMsg 的指针。这个结构体的成员有:
 StdId:表示标准的 ID。
 ExtId:表示拓展的 ID。
 RTR:表示发送的帧类型。如:数据帧、远程帧等。
 IDE:表示要发送的是标准帧还是拓展帧。
 DLC 表示发送的数据长度。
 Data:这个是以个 8 个成员的数据,也就是用来存放你要发送的数
据。

楼主:
在 CAN 协议里,报文的标识符不代表节点的地址,而是跟报文的内容
相关的。因此,发送者乙广播的形式把报文发送给所有的接收者。节点在接
收报文时根据标识符的值决定软件是否需要该报文;如果需要,就拷贝到
SRAM 里;如果不需要,报文就被丢弃且无需软件的干预。
在这里呢,首先来了解一下 CAN 的过滤器,在 CAN 中,为了方便接收
我们想要的 ID,它设有一个过滤器,用来过滤掉我们不想要的 ID。,在互联
型的产品中它一共有 28 组过滤器,而其它产品中有 14 组过滤器。而每一组
过滤器呢又有两个 32 位的寄存器。

楼主:
在屏蔽位模式下呢,每组过滤器中的两个寄存器分为标示符寄存器和屏
蔽寄存器两种,标示符寄存器用来设置你想接收的 ID,而屏蔽寄存器呢,用
来设置你关心的位(即你想比较的位)。如说:标准格式 11 位的 ID 里面,
你只关心第一位,它必须为 1,其他位你不关心,那么你就可以设置屏蔽寄
存器第一位为 1(也就是必须比较),然后设置标示符寄存器的第一位也为
1(也就是要跟 1 比较),这样子 CAN 接收的时候它就只比较接收的 ID 第一位
是 1 的 ID,其他它不管。又比如说,当你值接收一个固定的 ID 的时候,你
把屏蔽寄存器全部设置为 1(即必须比较),然后在标示符寄存器里面存放你
想要的接收的 ID,那么当 CAN 总线上面出现你想要的 ID 的时候,它就将
它接收,其他的不接收。

楼主:
在屏蔽列表模式下呢,就更加简单了,在屏蔽列表模式下,每组过滤器
中的两个寄存器全部用来做标示符寄存器,也就是说当接收的 ID 必须跟表
示符寄存器中的 ID 相同的时候才接收。

楼主:
明白了屏蔽寄存器和标示符寄存器的作用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过滤器的
结构,首先我们要了解过滤器是可以设置成两种模式的,一种是 16 位的,
一种是 32 位的,毕竟我们的 ID 可以分为标准 ID(11 位)和拓展 ID(29 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图

楼主:
上面这个寄存器组结构呢,就是过滤器组的结构。通过上图我们看到四
种四组寄存器的说明。分别是 16 位的屏蔽位模式、32 位的屏蔽位模式、16
位的标示符列表模式、32 的标示符列表模式。在上面的图中,有个地方,我
们要注意了!!!就是寄存器中 ID 的起始位置!因为在下面我们设置接收过
滤器的时候,是要设置接收 ID,当时 ID 在寄存器中起始位置并不是从寄存
器一开始的。上面图中的 STID 才是 ID,EXID 是拓展 ID,IDE 是标准帧和
拓展帧的标示。

楼主:
我们现在了解了,CAN 过滤器的结构之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怎么使用库
函数来设置 CAN 的过滤器。
我们可以通过 CAN_FilterInit()函数来设置,这个函数有一个参数,就是
传递一个结构体的指针,这个结构体的成员主要有:

楼主:
CAN_FilterIdHigh:表示标示符寄存器的 ID。CAN_FilterIdHigh:表
示接收的过滤器。在这里呢,它可以填 0~13 里面的任意数。(不过
在库函数说明中它却说是 1 到 13,这个有点奇怪,在数据手册中是
说有 14 组过滤器的,不过我试过了 0 也是可以过滤的。如若哪里有
错的,欢迎大家指正。)我们这里使用第一组寄存器设置为:1。

楼主:
CAN_FilterMode:表示过滤模式。我们上面讲到它有屏蔽位模式和
标 示 符 列 表 模 式 。 我 们 使 用 屏 蔽 位 模 式 , 所 以 设 置 为 :
CAN_FilterMode_IdMask。

楼主:
CAN_FilterIdHigh:这个是标示符寄存器的高 16 位。从介绍的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16 位的时候,标准 ID 的起始位置是从第 5 位开始的,
所以我们设置 ID 的时候要将 ID 左移 5 位。从第 5 位开始放起。而
在 32 位模式的时候,大家从图上可以看出 ID 是从 32 位寄存器的第
3 位开始放置的(在这里还有个知识点,就是拓展帧的结构,拓展帧
的结构并不是标准 ID11 位 + 28 位这样子的结构的,而是 28 位添加
的 ID 放在前面,接着 11 位标准 ID 放在后面这样子的)。所以我们
这里设置的时候,这里的高 16 位放置拓展帧是要右移 13 位,也就
是从拓展帧的第 13 位开始。

楼主:
CAN_FilterIdLow:这个是标示符寄存器的低 16 位。这里的设置跟
上面的高 16 位设置差不多。在 16 位模式下是一样的设置,而在 32
位模式下拓展帧左移 3 位在放置。

楼主:
CAN_FilterMaskIdHigh:这个是屏蔽寄存器高字节的设置,如果你想
要关心哪一位你就 ID 对应的位设置为 1。如果你要全部比较就全部
设置 ID 对应的位全部设置为 1。它的对应位置是跟标示符寄存器是
一样的。

楼主:
CAN_FilterMaskIdLow:这个是屏蔽寄存器高字节的设置,这个跟上
面的高字节设置是一样的。

楼主:
CAN_FilterFIFOAssignment:选择你要使用的邮箱,它有 0 和 1。我
们这里使用 0,所以设置为:CAN_Filter_FIFO0。

楼主:
CAN_FilterActivation:表示过滤器的使能。我们选择开启,设置为:
ENABLE。

楼主:
接收的话,如果要使用中断接收,我们要设置中断,也就是 NVIC,设
置方式我们应该很熟悉了,我们这里就不详细将了。代码如下: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接收的中断和中断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ENABLE); //FIFO0 消息挂号中断
允许.

楼主:
初始化 CAN相关的GPIO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 IO 口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PA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PA11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CAN 设置和初始化
/* 打开时钟使能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初始化 CAN 的参数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参数初始化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失能时间触发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失能自动离线管理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失能睡眠模式通过软
件唤醒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失能非自动重传输模
式(也就是会自动重传输)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失能接收 FIFO 锁定模
式,新数据会覆盖旧数据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优先级由报文标识符决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mode; //有普通模式和拓展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 1
个时间单位
/* 波特率设置, 当 APB1 的时钟频率是 36MHZ 的时候。 波特率的公式
为: */
/* 波 特 率 (Kpbs) = 36M / ((CAN_BS1 + CAN_BS2 + 1) *
CAN_Prescaler)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8tq; //时间段 1 为 8 个时间
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7tq; //时间段 2 为 7 个时间
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5;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楼主:
CAN 设置 16 位 ID 函数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uint16_t mask = 0xFFFF;
/* CAN filter init 屏蔽寄存器初始化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 //过滤
器 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ID
模式
/* 寄存器组设置为 16 位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16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id1 << 5); //要接收的ID
标示符 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id2 << 5); // 要 接 收 的
ID 标示符 2
/* 设置为所有 ID 位都要相同才接收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mask << 5); //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mask << 5);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lter_FIFO0;
//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使能过滤器 1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楼主:
CAN 发送函数
void CAN1_SendMesg(uint32_t id, uint8_t len, uint8_t *dat)
{
uint16_t i = 0;
CanTxMsg TxMessage;
/* 一次发送只能发送 8 个字节 */
if(len > 8)
{
return ;
}
/* 配置邮箱:设置标识符,数据长度和待发送数据 */
TxMessage.StdId = (id & 0x7FF); //标准帧 ID11 位
TxMessage.ExtId = (id >> 11); //设置扩展标示符(拓展标示符有 29 位)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设置为数据帧(或远程帧为
CAN_RTR_Remote)
if((id & 0x7FF) == 0x7FF) //检测是标准帧还是拓展帧(拓展帧大
于 11 位)
{
TxMessage.IDE = CAN_ID_STD; //拓展 ID
}
else
{
TxMessage.IDE = CAN_ID_EXT; //标准 ID
}
TxMessage.DLC = len;  //发送的数据长度
/* 将数据放入到邮箱中 */
for(i=0; i<len; i++)
{
TxMessage.Data[i] = *dat;
dat++;
}
/* 开始传送数据 */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

楼主:
CAN 接收函数
void CAN1_ReceiveMesg(uint8_t *receiveBuff)
{
uint8_t i = 0;
CanRxMsg RxMessage; //设置接收邮箱
if((CAN_MessagePending(CAN1, CAN_FIFO0) != 0)) //检查FIFO0里面是
否有数据
{
CAN_Receive(CAN1,CAN_FIFO0,&RxMessage); //读取FIFO0里面的
数据
for(i=0; i<RxMessage.DLC; i++) //将读取到的数据位赋给
CAN_RXSBUF
{
*receiveBuff = RxMessage.Data[i];
receiveBuff++;
}
}
}

楼主:
主函数相关初始化
/* 初始化 */
TFT_Init();
FLASH_Init();
SYSTICK_Config();
USART1_Config(9600);
LED_Config();
KEY_Config();
/* 彩屏显示初始化 */
GUI_DisplayInit();
m = 10;
canMode = 1; //要设置 canMode 不等于 CAN_SendData[10],以便进入循环
一开始就初始化

楼主:
if(canMode != CAN_SendData[10] )
{
canMode = CAN_SendData[10];
if(CAN_SendData[10])
{
CAN1_Config(CAN_Mode_Normal);
Mode = (uint8_t *)CAN_ModeNormal;
}
else
{
CAN1_Config(CAN_Mode_LoopBack);
Mode = (uint8_t *)CAN_ModeLoopBack;
}
CAN1_Config16BitFilter(CAN_SendData[9], 0x00);
}
/* 如果接收 ID 改变,就重新设置接收 ID */
if(receiveId != CAN_SendData[9])
{
receiveId = CAN_SendData[9];
if(receiveId != 0x00)
{
CAN1_Config16BitFilter(CAN_SendData[9], 0x00);
}
}

楼主:
/* 显示数据 */
GUI_DisplayData(m);
/* LED 灯闪烁 */
i++;
if(i > 0x5F)
{
i = 0;
if(ledState == 0xFE)
{
ledState = 0xFF;
}
else
{
ledState = 0xFE;
}
LED_SetState(ledState);
}

楼主:
/* 根据键盘,做出相应的操作 */
switch(KEY_Scan())
{
case(KEY_UP):
if(m == 10)
{
CAN_SendData[10] = ~CAN_SendData[10];
}
else
{
CAN_SendData[m]++;
}
GUI_Show12Char(175, 84, "等待发送", RED, BLACK);
break;
case(KEY_DOWN):
if(m == 10)
{
CAN_SendData[10] = ~CAN_SendData[10];
}
else
{
CAN_SendData[m]--;
}
GUI_Show12Char(175, 84, "等待发送", RED, BLACK);
break;
case(KEY_LEFT):
if(m == 10)
{
m = 0;
}
else
{
m++;
}
break;
case(KEY_RIGHT):
CAN1_SendMesg(CAN_SendData[8], 8, CAN_SendData);//
发送数据
GUI_Show12Char(175, 84, "发送成功", BLUE, BLACK);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本次对于CAN总线的操作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支持。

网友B:
感谢分享资料很详细啊

感谢支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