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指定函数地址写入新的代码

楼主(2018-03-14):
我想在代码中动态修改指定函数的代码,向指定函数地址写入新的代码后,用内存窗口或汇编窗口查看,新代码都是写入了的,但
是当我转到这段新代码执行时,依然执行的是原来的指令,软件仿真硬件仿真都不行~,我的代码段分在L2SRAM,memory
map里面是可读可写的,求各位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步骤有问题啊

网友B:
步骤有什么问题

网友C:
仿真调试,肯定是编译好的程序才行啊

网友D:
嗯,你只是把代码给覆盖了

网友E:
对,没有编译成二进制的代码

网友F:
是啊,程序运行的都是二进制代码啊

楼主:
哦,懂了,多谢大家

网友G:
这需要一个正确的引导的吧

网友H:
不管怎样,这个地址的访问的不能错的

网友I:
这个有啥难度么?不就是在特定地址上写入数据的么?

网友J:
这个还是数据的读写的问题的哈

网友K:
访问地址正确吗

网友L:
不同的flash芯片的写入时序不尽相同

网友M:
有的FLASH还有写保护关键字

网友N:
远程升级?

网友O:
你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可能BootLoader没有修改。

网友L:
这得根据具体时序要求确定

网友M:
果你确认你用的FLASH支持字节写入(包括多字节写入),是可以像你说得那样操作的。

网友N:
直接使用串口下载吧。

网友O:
DSP的芯片很少能够制定写入代码的

网友:
这个政策是需要BootLoader的。